舵机损坏、三线串联、险些烧毁飞机电路系统

楼主(2017-05-10):
飞机组装完毕后,连接电池,并未出现正常自检声音,而是慢-嘀,就像没开控一般,其实遥控器是开着的,且油门最低,设置正常。拨动遥控器各杆,各舵面没反应,一摸电调,好烫!!什么情况??
以为电调坏了,换了另外一个电调,依然如故,电调也发烫严重。
以为接收机坏了,把接收机换到另一架飞机上,结果是正常的。
又重新恢复电路连接,各通道逐一试验,结果3通道电机转动正常、1通道副翼动作正常,2通道升降无反应或跳舵,同时电调发烫严重!问题源找到了!
于是检查升降舵的舵机线,发现外观正常,无任何破损,于是用万用表测通断性,居然发现舵机线3根线是串通的!也就是说电源线、地线、信号线群吻了!太可怕了,怪不得电调异常发烫,没烧坏其它电器器件真是幸运,拆开舵机发现焊盘被拔起,三线确实连一起了,应该是舵机线被剧烈拉扯导致的。
提醒大家,玩飞机各种各样问题都有可能出现,扩散经验,帮助他人。

网友A:
一有异常,的确要仔细检查,上天的东西马虎不得,安全高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有异常,的确要仔细检查,上天的东西马虎不得,安全高于一切!

对!

网友:
直升机出问题就是稀里哗啦

网友:
保养不好,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