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花眼没结果--还是回来问问兄弟们屏的问题.

楼主(2017-05-10):
到底那种雪花屏拉距离更方便..可靠..给推荐一个吧.,..300上下吧...另问..谁用过内电池 ..内图传的..哪种好?

网友A:
个人觉得小飞手就不错,低亮度档也够了,能用个2个多小时,二手价格不到300吧
很多用过的人都觉得不错的
拉锯可以配一个平板,天线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据我观察这些接收机用的模块基本差不多,灵敏度一般都是-90db或者-85db
所以就差在滤波和天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小飞手就不错,低亮度档也够了,能用个2个多小时,二手价格不到300吧
很多用过的人都觉得不错的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

网友B(2017-07-13):
我以前用35的平板天线,明

网友B:
以前用35块的平板,明明tui

网友B:
以前用35块的平板,有时得故意不对准飞机才能正常信号 非常非常坑爹,上次自己做了个双菱天线,拉距飞行只要天线正面大概对准就能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