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飞3d陀螺仪设置求助。。灰机太肉了。只能凑合倒飞。

楼主(2017-05-10):
用的是k8陀螺仪。软件参数设置试了个遍。。就是玩3D无力。。就能凑合倒飞。。谁有x3玩3D.时k8的设置资料。。

楼主:
盗图了,不好意思。。不过好用实在。

网友A: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没问题的话,肉就是手法或转速问题。

网友:
螺距和油门没问题的话,要看电池电调电机的原因了

网友:
电装配置说下呗

网友:
3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没问题的话,肉就是手法或转速问题。

那你一般3d定速多少??曲线。。油门普通模式。3d.螺距普通和3d。都砸设置?

楼主:
听不到爆桨声。。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一般3d定速多少??曲线。。油门普通模式。3d.螺距普通和3d。都砸设置?

你设置的是多少?普通模式一般只作为新手过渡,熟练以后只做起飞或降落使用,螺距曲线中立点为5-6度即可,油门可设置为0 70 70 70 70
3D模式螺距曲线一般都是+-11 至+-14,油门曲线一般75-80起,一条直线。
我飞450转速一般3200左右吧,几年前测的了,X3应该最少也要3000左右了。想暴力 3400+ 转速再高新手就把控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你设置的是多少?

75.油门曲线。3d。。普通模式都是直线。。最的一组数据很好飞。。但是不知是多少了。。最后大众化了。。直线一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油门曲线。3d。。普通模式都是直线。。最的一组数据很好飞。。但是不知是多少了。。最后大众化了。。 ...

你电机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KV多少?

花牌。6s1800kv..2212电调50安v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牌。6s1800kv..2212电调50安v3.

你电调标定转速了吗?
你感觉飞起来肉是什么感觉?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调标定转速了吗?
你感觉飞起来肉是什么感觉?描述一下

侧摆跑偏。。立摆费劲。。之前450有爆桨声。。很脆。。x3几乎没有。声音很细。。很稳。。电调定速模式。。40油门启动。油门曲线定速75.转速多少不详。。一直搞不清多少转。

网友:
提高转速试过么?
八成是手法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摆跑偏。。立摆费劲。。之前450有爆桨声。。很脆。。x3几乎没有。声音很细。。很稳。。电调定速模式。 ...

感觉动力不足为什么不加到85或者90再试,没手法容易调转只能动力来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摆跑偏。。立摆费劲。。之前450有爆桨声。。很脆。。x3几乎没有。声音很细。。很稳。。电调定速模式。 ...

开电调定数,

网友:
觉得肉直接蝎子2520,我只定了74%的油门,开80以上估计扇齿扛不住。

网友:
风格和敏捷度调了吗,什么电装

网友B:
建议换2520的电机,360桨的用2212电机动力不够

网友C:
你是威海的?

网友D:
在十字盘的博士帽里,把十字盘爆发力调到60

网友E:
X3很爆的,怎么在你手里不暴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