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炸鸡,大神们来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7-05-10):
用的金脑2,接收机7008,遥控14sg,链接sbus2茶插口,用的12ch制式,飞的时候失控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接收机有病吧

楼主:
半年了,第一次失控,一开始用14ch没啥事,换了12ch后,第一个起落失控了

网友A:
失控电机还会转??没设失控保护吗?前因 过程 都没有,你就定性失控,你让别人如何判断?

网友:
查看下金脑飞行日志

网友:
关注,这飞直机一不小心就是损失啊

网友B:
SBUS只能用1口,接收模式是14CHFSET,并且要设置7008为第二个模式还是第三个模式(忘记了,你翻下说明书),默认是1,有失控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电机还会转??没设失控保护吗?前因 过程 都没有,你就定性失控,你让别人如何判断?

金脑日志上显示失控

楼主:
金脑上说的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只能用1口,接收模式是14CHFSET,并且要设置7008为第二个模式还是第三个模式(忘记了,你翻下说明书) ...

金脑是支持SBUS2的啊,他们用金脑就是SBUS2,我不明白我为啥失控了

网友:
新一代陀螺都支持sbus2了,金脑2,vbar neo,mb plus

网友C:
请问楼主 你这个是x5v2吗  6s5200的电池能不能放的进  重心会不会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你这个是x5v2吗  6s5200的电池能不能放的进  重心会不会偏呢

我是550桨 重心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脑上说的是失控

那就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脑上说的是失控

心疼楼主

网友D:
14CH 确定 我的700X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CH 确定 我的700X是这样

ok,我以前也是14CH

楼主:
报损,十字盘,相位臂,大桨夹球头断了,用的最外面的孔,主轴,主轴轴承,尾管,脚架,侧板断了没修,大桨,小桨有擦伤,不换了,总价格,8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