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

楼主(2017-05-10):
两个问题!
1.为什么我的电机会反转呢?线没有接错啊!是红色对红色,蓝色对蓝色,黑色对黑色嘛!
2.MB陀螺仪有一项没有设置正确,比如说E项目没有正确,是需要重新从A项开始设置,还是直接跳过A.B.C.D设置E项就行?

网友:
换两线插下

网友:
这个电调默认反转,需要设置盒两次确认才会正转

网友:
任意2根电机线对调就能反转,无需理会颜色。

网友:
在电调里设置反向就行

网友:
那个陀螺仪,进入设置后,直接跳到E就好了

网友:
反转很简单,直接重新插一下,换个顺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