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俾斯麥船身图纸

楼主(2017-05-10):
正在制作俾斯麥船,但图纸是纸膜的,上面我准备用纸做,但船身准备用木做,但我的图纸是纸的,不适合船身安装电器,哪位前辈麻烦给份船身的图纸谢谢了,邮箱:12184463@qq.com

网友:
多逛逛像真区心里有谱了再开工啊  你把纸贴在板上不就是木的吗?

楼主:
纸模的图和轻木的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模的图和轻木的不一样啊,

你指的哪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模的图和轻木的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纸模图纸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用纸模的去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用纸模的去改下

你的意思是不是以为也要和纸模一样 龙骨都要上下切开?其实变通一下就行了 我这个是贴在3mm椴木层板上的  强度已经足够了 根本不用像纸模那样上下还要剪开中间有板在粘上  再就是这个加强筋也改一下 不用纸模型那一套是片型的  改成木条的

网友:
CAD制图吧,我是这样然后找店铺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