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直机全是活过新手了

楼主(2017-05-10):
特此来问问k8调参里面这些是什么意思,我用黄线圈起来的

网友:
新手路过,静等大神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A:
首先,我发现我是不是色盲。。。不是红线吗?
图一:
collective input:螺距输入,就是你遥控器的油门
tilt angle display:什么鬼倾角显示,无视就可以了!

图二:
AUX:就是感度
AUX1:无视,一般是定速或其他功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发现我是不是色盲。。。不是红线吗?
图一:
collective input:螺距输入,就是你遥控器的油门

我很负责的证明你是色盲,确实是黄线。

网友B:
明显红色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发现我是不是色盲。。。不是红线吗?
图一:
collective input:螺距输入,就是你遥控器的油门

完了  中山兄色盲了

网友:
不是紫线吗

网友:
是黄线呀,大奖怎么了

网友:
是红色,不过是一种带黄色的金红色。因为显示器和显卡的色彩还原的真实程度而有所差别。请看这个页面的截图:

网友C:
图一:
Collective Input: 说你接收机发给k8的螺距信号值
Tilt Angle Display: 说的是你把手机绑在桨上可以测量螺距
图二:
这个图说的是k8读到的接收机信号值,你问下面两个信号可以干啥?
AUX: 可以设成bank switch,尾陀螺感度 (在主界面里),也可以什么都不控制
AUX2: 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只能由AUX2控制
所有通道都可以设成定速器的转速信号或者油门信号(在定速器配置页里),也就是说AUX和AUX2(以及其他的遥控器通道)都可以配置成定速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发现我是不是色盲。。。不是红线吗?
图一:
collective input:螺距输入,就是你遥控器的油门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红色的线

手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
Collective Input: 说你接收机发给k8的螺距信号值
Tilt Angle Display: 说的是你把手机绑在桨 ...

这些显示有什么用嘛?手机绑桨上面测螺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显示有什么用嘛?手机绑桨上面测螺距?

上面那个告诉你现在kbar输出的是%多少螺距,你好测啊。要调节中立点的时候你得保证kbar输出的是中立位置(0%)是呗。最大最小也同理
下面绑手机测螺距的我是从来没用过。你可以试试,读的是android手机的加速度计。得有精度高的夹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告诉你现在kbar输出的是%多少螺距,你好测啊。要调节中立点的时候你得保证kbar输出的是中立位置 ...

那没有那些东西,反正这些应该没啥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没有那些东西,反正这些应该没啥用的吧?

不是一些让你填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些让你填的值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