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用的 DSM2 的接收机么?

楼主(2017-05-11):
买了几个DSM2的接收机,传输距离太短, 距离拉开 舵机就开始抽. 大家谁有比较可靠的接收机推荐一下. 我的控是JR9X2

网友:
可用dsmx的接收机,貌似兼容。具体可询问商家。某宝100以内的带卫星接收机,用着还行。

网友:
用的2个山寨的DSM2卫星装450上。。只看到一个黑点。。还能飞回来

网友:
我用18块一个的dam2,视距内没问题。遥控是dx6i

网友A:
双天线的好点,我的掉了一根天线就失控,找根31毫米导线当天线,再也没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线的好点,我的掉了一根天线就失控,找根31毫米导线当天线,再也没失控了

有屏蔽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