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0d02s

楼主(2017-05-11):
因为不满足原厂动力,自己改了2s,还是原厂机身,电机重绕了,电调用了便宜的银燕12a,电池仓改动较大,原厂电池仓剪掉下边部分,然后用旺仔牛奶剪出电池仓同样形状的侧板,双面胶担心不牢固又在铁皮上打了孔然后用棉线加502固定,然后热缩管宽的那种502粘到铁皮上放入电池用火烤定型的,实验了强度足够,摩擦力也很好,电池很紧,暴力飞也不会脱落,下面的部分是华为手机包装盒子用火烤软弯成形状定型的,再用棉线绑着碳棒,复杂了点,不过好处是换电池不用取头罩,电池也可以调整重心,电池是977的退役电池自己组装的,600mah的,所以重了点,飞5分钟下来3.8v,动力很好,只是大螺距尾巴会跑,下一步要加长尾巴了,尾舵有点抖了,准备换舵机,考虑用蓝箭的d05023,可是大家好像都用05010,给点建议吧大神们

楼主:
尾桨和大桨都用了廉价货,大桨要加垫片,贴胶带配平,尾桨磨薄才能上,一切都是因为价格,当初玩儿了一圈尾电机,大家都说这机脆,其实这机除了传动齿,其他有点动手能力还是挺耐折腾的,尤其主轴横轴挺耐炸的,舵机齿副厂的才3块,传动尾巴的手感确实也要舒服多了

网友A:
,117.59克是否带电池?我的不带头罩不带电池87克。塑料尾轴套换金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59克是否带电池?我的不带头罩不带电池87克。塑料尾轴套换金属的好。

带电池啊,电池30多楼上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59克是否带电池?我的不带头罩不带电池87克。塑料尾轴套换金属的好。

看了你的帖子,塑料尾轴套已换了,圆珠笔心,比我原厂的合适,现在没有金鱼了,就是动力大了,尾巴锁不住

网友B:
这结构担心射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塑料尾轴套已换了,圆珠笔心,比我原厂的合适,现在没有金鱼了,就是动力大了,尾巴锁不住 ...

感度60正好。尾舵机臂换长点的,原厂球头位置太内了,推拉不到位且运行轨迹不合适。

网友:
是否重温旧爱啊

网友:
退魔两年了,被事故吓死了,还是安分点

网友:
真是耐折腾的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担心射桨

上将前辈,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60正好。尾舵机臂换长点的,原厂球头位置太内了,推拉不到位且运行轨迹不合适。

换了这个双推确实尾巴还有余量,尽管尾巴已经拧到最大了,这个原厂舵机不知道电位器能不能淘到,其实换个蓝箭可以加大行程的,我在考虑上05023还是050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将前辈,愿闻其详

本来就是1s,换更强动力螺丝会断啊,就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1s,换更强动力螺丝会断啊,就射了

这机横轴螺丝比伟力120粗多了,那个还是个天生2s货,我已经上过螺丝胶了,应该没事吧

网友C:
2S用的多大的漆包线和多少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用的多大的漆包线和多少圈,谢谢

我记得好像是0.33的线绕了7圈吧,去年年前搞得,忘记了,我都不算kv的,全靠感觉,原厂电机不错的,不加重飞机的情况下改2s动力足够了

网友(2017-08-19):
引用 楼主:
尾桨和大桨都用了廉价货,大桨要加垫片,贴胶带配平,尾桨磨薄才能上,一切都是因为价格,当初玩儿了一圈尾 ...

这个尾桨买不到了,我用飞越200的尾桨替代,1元两对~

网友(2017-12-15):
引用 网友A:
感度60正好。尾舵机臂换长点的,原厂球头位置太内了,推拉不到位且运行轨迹不合适。

我的换原厂球头虽然太内但是比长舵臂的好很多,我用3013舵机怎么调都是有点金鱼尾,所有轴都排除了弯曲都是直的

网友:
具体怎么改2S的过程,楼主能否说详细点,或者有教程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