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能d个什么啊

楼主(2017-05-11):
出轴是涡杆,电机直径约70mm (没量),标48v,但用12v电瓶就很有力,经2次涡轮输出的转速约60转,估计12v时电机转速在300左右

网友:
云台?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这是啥玩意?

网友:
振动捧振动捧振动捧振动捧

网友:
船用车用都行

网友:
D个卷扬机力量足够用

网友:
卷闸门上面的那个电机吧

网友:
坦克或者装甲越障车

网友:
做卷闸~哈,,,,,,,,

网友:
做赤道仪的好材料

楼主:
控制柜里面的闸刀开关,第二次涡轮里面还有弹簧

网友:
我有不少电机  一般这种  我都是选择做坦克  或者是越野车辆  转速低  扭矩大  稳定  玩起来肯定很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