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能d个什么啊

楼主(2017-05-11):
出轴是涡杆,电机直径约70mm (没量),标48v,但用12v电瓶就很有力,经2次涡轮输出的转速约60转,估计12v时电机转速在300左右

网友:
油鸡启动器

网友:
儿童电瓶车?

网友:
楼主有几个这样的减速电机?

楼主:
好像8个,48v4个,220v直流4个

网友:
往复锯或者湿式磨刀机

楼主:
对,做锯比较合理,手上的吊车做完了再折腾

网友:
D个小分度盘

楼主:
电机不带编码器,分不了度呀

网友:
数控机床自动上料机械原地是有什么样的专业了解?
发布日期:2017-05-11 11:20:45 编辑:kefu
     每天我们在很多时候在重复的工作里面是会感到很烦躁,而且总是感觉没有是有很多的事情在做着,总是感觉自己这样重复做着是不是很没有意思了,但是当我们是认真开始了解自己的这份工作,认真了解它的性质,其实是跟我们所喜爱的工作是不搭边的,但是发现在自己做着做着这份工作就喜欢上它了,即使我们每天是在做着它,有时候又觉得这份工作很讨厌,但是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了它还是会很不习惯,有时候慢慢习惯这份工作的存在,就是相当于你要习惯一个人的存在。致青春!
  数控机床自动上料机械其实对于很专业的人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是问不熟悉的人,基本都是不了解的。

      机械原点统称为机床原点,因为这个就是机械坐标系的原点,而且它的位置就是在各坐标轴的正向最大方向之处,也是机床制造商设置在机床上的一个重要物理位置,而且机床原点的作用就是让数控机床与控制系统之间是要同事进行,而且我们在建立测量机床运动坐标的起始点。只要是每次启动数控机床时,我们最先要做的就是必须要机械原点回归操作,这样在和数控机床与控制系统建立起坐标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控制系统对各轴软限位功能起作用。

      编程原点又统称为程序原点,这个就是编程人员用图片上的某点为工件坐标系的原点,而且工件坐标系的原点。一般对于数控铣床用G54~G59来设置编程原点就可以了。

     了解更多关于东莞数控机床自动上料机械的详情,可以通过以下的网址咨询:www.longyi188.com

网友:
D个往复锯玩玩

网友(2019-02-03):
汽车雨刮电机吧

网友:
做个往复锯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