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绕了两次电机 失败···

楼主(2017-05-11):
重绕了两次电机    都没有原来的暴力  飞完下来电机还比较热 应该有四五十度    不会因为天气热了吧     谁知道怎么测算 绕后转速

这原装电机  线看起来很粗的样子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妈,继续继续,不要气馁

网友:
我也绕了两次了!可还是发热比较严重,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满率要高,
浸漆、浸漆、浸漆!

已经绕不进去了    浸漆 还真没条件

网友:
继续继续,我会绕电机也是经过了无数次失败

网友:
绝缘漆是必不可少的,不知道去哪里买的话,去当地的建配市场修电机的门店搞点,几块钱的事

网友:
不要用0.3以上的线

网友:
0.3
9圈三角接

楼主:
别逗了 9圈!   6圈都有困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逗了 9圈!   6圈都有困难啊

看你的心境罗,沉下心来,9圈没问题,0.3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心境罗,沉下心来,9圈没问题,0.3漆包线

原装的好像是7圈    我们说的电机大小不一样吧

网友:
学习一下,还不打算拆,拆一再学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好像是7圈    我们说的电机大小不一样吧

02S电机?

网友:
8圈,0.3的线,要把原来绝缘胶刮掉才能绕8圈

网友C:
如果是2S的小电机,可以考虑用0.27的线绕八圈或者0.19双线并绕也可以。

楼主:
黑金这种1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S的小电机,可以考虑用0.27的线绕八圈或者0.19双线并绕也可以。

我是想绕个2s
试试  但是 7圈就很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S的小电机,可以考虑用0.27的线绕八圈或者0.19双线并绕也可以。

0.25的绕 8圈   0.21的绕 8圈 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0.25的绕 8圈   0.21的绕 8圈 怎样

0.27的线应该能绕8圈的,首先线要尽量绕齐整,二是准备个竹牙签,将签头削平随时整理线扎使线扎平整。
多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7的线应该能绕8圈的,首先线要尽量绕齐整,二是准备个竹牙签,将签头削平随时整理线扎使线扎平整。
多 ...

采用星型  还是三角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用星型  还是三角好?

我玩的小电机都用星型的,一来这类电机要的是转速,二呢,一般配的电调也就是三五安的,采用三角型的扭力会大,但电流需求在启动的瞬间也相应的大,所以没必要用三角型绕法。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的小电机都用星型的,一来这类电机要的是转速,二呢,一般配的电调也就是三五安的,采用三角型的扭力 ...

6圈  采用星型 也启动过困难    100% 油门好启动    为啥  这次还绕得挺工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圈  采用星型 也启动过困难    100% 油门好启动    为啥  这次还绕得挺工整的

你查一下,是否线圈与定子芯短路了。

网友:
心静下慢慢来,我是找师傅绕的,他让我买计数器教我绕,我怕麻烦,没学。

网友(2017-08-23):
引用 网友A:
浸漆是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主要是起到固定漆包线的作用。不管绕线多么的紧,漆包线间都会有空隙,通电后,在 ...

真有办法

网友:
电机齿轮的多一颗齿,比什么都好

网友:
浸漆用清漆行吗

网友:
上锉刀,把定子绕线槽锉大一点,用0.21双线,要拿耐高温的,绕线慢点,绕的时候用工具压线,工整,一匝一匝绕

网友:
绕组是否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