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如何取轴承

楼主(2017-05-11):
想给电机换俩轴承,搞了半天俩轴承楞没取下来,卡的太紧了,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说是轴承座的话就拿热风枪吹到一定温度然后拿轴承工具很轻松就取下来,电机这个热风枪不敢吹。硬取可能又会伤到哪里。不好搞。我没怎么换过这些轴承。也是同问

网友A:
拿个小点的轴斜着捅

网友B:
比孔略小点的铁棒,穿过一端的轴承后,略斜着顶在另一端轴承的内圈上,然后锤子悠着点敲,一头的出来后另一端的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小点的轴斜着捅

是的,轴斜点伸进去顶到轴承后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取过,祥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793

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孔略小点的铁棒,穿过一端的轴承后,略斜着顶在另一端轴承的内圈上,然后锤子悠着点敲,一头的出来后另一 ...

好的,多谢

楼主:
轴承取下了,轴承内径比里头挡圈小一点,用一根比电机轴小点的轴卡住内径一点边缘,用力敲一敲周围就取下了

网友:
塞点纸,然后将就电机轴敲或者拉马顶

网友:
我就说灌锡,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4次,肯定可以下来

网友:
大高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