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重新绕线,怎么去除定子上的残留胶水?

楼主(2017-05-11):
最近拆了一个K牌的PYRO600,准备重新绕线,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电机
定子上的残留胶水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除啊?谢谢?

网友A:
一点点应该不要紧吧。。

楼主:
有点影响,所以想弄掉

网友B:
整个泡酒精里面一晚上。

网友C:
没影响吧?转子才影响

网友D:
弄点洗甲水,用小刷子刷刷就掉了。

网友E:
丙酮 乙酸乙酯应该都可以

网友F:
这个技术太牛了

网友G:
120°不要太硬的刮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