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 ELF 穿越机如何调图传发射功率。

楼主(2017-05-11):
淘宝和说明书上都说图传功率可以调节的,25-200mw,但说明书没说怎么调,问淘宝卖家又说不知道。有大神知道怎么调吗?

网友A:
这飞机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好飞吗?

好飞,但飞行时间没宣传的6分钟那么长,我就悬停才5分钟不到。随机的充电器很差,冲完电两片电池的电压差有0.5V。

网友:
据说出厂默认200mw,没拉距试过

网友B:
出厂设置为25mw,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按钮,如果要更改为200mw,请在两点之间移除焊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厂设置为25mw,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按钮,如果要更改为200mw,请在两点之间移除焊缝。

两个焊点短接是200,焊点分开才是25mw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2017-11-13):
楼主 这个小飞机的电池配合原装的吗  如果不是 能给个关键字吗  这个电池的插头不知道是什么 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个小飞机的电池配合原装的吗  如果不是 能给个关键字吗  这个电池的插头不知道是什么 搜不到

好像是xh2.54 还是ph2.0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