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桐木飞翼

楼主(2017-05-11):
心血来潮的想搞架轻木飞翼,鉴于轻木太脆弱,全用桐木!实验不实验的就做这一架,因为实在是太麻烦,尤其是切桐木!

楼主:
翼型选用G4,上下蒙板,桐木梁,桐木前缘

网友A:
感觉桐木太重吧不打算飞的话可以

楼主:
机头用轻木,好切!!!整机485克,2212电机,不知道多少kv,自己缠的。1300电池!今天首飞插泥里了,原因是一边的舵机拉杆钢丝太硬,在套管里面阻力太大,两边的舵行程不一样,而且回位不好,回来又换了根细点的钢丝,这次应该可以。等能顺利上天了再喷漆,说实在自己都心里没底了,不如飞KT那么踏实,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桐木太重吧不打算飞的话可以

我也以为桐木可能会太重,但做下来485克也还行,翼展一米的!

网友B:
这飞机可能会飞不起来

网友C:
头一次见到这个翼型,看着好奇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可能会飞不起来

明天试着看,今天不是舵机出问题感觉还是很好飞,速度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到这个翼型,看着好奇怪的感觉

也是一种尝试

网友D:
用木头蒙皮就重了很多

网友E:
坐等视频,祝福楼主起飞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木头蒙皮就重了很多

其实不知道用哪种翼形,软件里面的飞翼翼型感觉不是很好,就觉得G4G5还行,问题是后缘太细太长,蒙皮强度不好而且可能会变形,无奈才用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视频,祝福楼主起飞顺利。

明天去试,不炸就上视频。可能重心有点靠后,之前用2208,下午回来换了2212,电池移不了,只能往前移电机!

网友F:
用小刀切木头实在太累,可以TB上找加工厂用激光切割啊,木板一块可能还不用一分钟就能切好,价格不贵
以前我们学校航模队就有激光切割机,我拿来切玻璃纤维板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着看,今天不是舵机出问题感觉还是很好飞,速度快点!

恩 试试看  飞机看着后掠角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小刀切木头实在太累,可以TB上找加工厂用激光切割啊,木板一块可能还不用一分钟就能切好,价格不贵
以前 ...

主要是刀片不行了,二十几个用激光切不好找!

网友:
这就精华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刀片不行了,二十几个用激光切不好找!

挺便宜的 ,我切过肋骨,最多15块就够了!

网友:
我用激光切过,挺便宜的 不超过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