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飞120d02s问题贴

楼主(2017-05-11):
收二手机带了一个d10的控,不知道怎么设置,教程也没搜到。直机新手,不是伸手党,因为实在搜不到教程,之前按教程调完了14SG的设置。但d10实在不知,只能发帖求答案。

目前机子安装正确,但一推油门尾巴逆时针自旋,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highlight=%B4%F2%D4%EC%2B%D0%A1%BC%A6

感谢感谢,太感谢。明天去检查调机

网友:
检测螺距,估计要设置螺距反向

网友B:
尾巴的螺距反向,方向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的螺距反向,方向反向

设置已经完全按说明书设置好了控。现在飞机依旧是逆时针自旋,不受控制。控上去调你说的反向吗?

网友C:
把电机线和电调连接的三根线调一下,电机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线和电调连接的三根线调一下,电机反转了!

我反插过一次,一样旋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线和电调连接的三根线调一下,电机反转了!

请问你知道这几个旋翼头是什么旋翼头吗?我准备用淘宝那个碳纤维机身和尾推。改个金属大小桨,不改动力。但不知道哪里买合适的旋翼头或者大小桨夹。淘宝那个副厂评价很差,我不太想用。

网友:
首先,起动后从上面看大桨是顺时针转。然后,想确认一下尾舵机是否原厂,原厂的控内调为是正向。

网友C:
拍照看下尾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看下尾舵

稍等

网友C:
绝了的进口v120d01头,主轴是2.0的,不能用,买到了头不一定能买到2.0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了的进口v120d01头,主轴是2.0的,不能用,买到了头不一定能买到2.0轴。

360度无死角

网友C:
先确保大桨顺时针,然后去大小桨,锁尾先75,推油门到一半行程,拿手上顺时针水平转动机子,尾舵拉杆应往尾推,反之逆时针转机子拉杆向机头走,如果拉杆不动就是舵机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保大桨顺时针,然后去大小桨,锁尾先75,推油门到一半行程,拿手上顺时针水平转动机子,尾舵拉杆应往尾 ...

好,我调机研究一下,有问题及时联系你。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已经完全按说明书设置好了控。现在飞机依旧是逆时针自旋,不受控制。控上去调你说的反向吗?

控上也可以逆转啊

网友:
你把尾波拍一下,我看下尾巴。尾舵臂重直尾杆,尾桨折起来后拍尾巴给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上也可以逆转啊

按原来的搞吧,本身就不熟。

网友:
还有锥齿是否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