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树莓派做的2.4G数字图传

楼主(2017-05-12):
用树莓派做的2.4G数字图传,720p 48FPS,H.264压缩,延迟小于200ms,带前向纠错,支持冗余接收

网友:
这个厉害!地面传输距离如何?

网友:
厉害,早就想做,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
重量是个问题吧?

网友:
树莓派是个全功能的计算机平台了,上天做图传太浪费了。
另外,没有外置天线wifi距离很近,这个估计就是扯淡的事

网友:
算法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话外加功放改良天线应该不难啦

网友:
同样都是2.4g会不会跟遥控器干扰?

网友:
延迟多少?拉距多少

网友:
如果再做小一点,估计45十g以下不是问题

网友(2018-03-12):
楼主用的是RPI几呢?CPU占用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