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重型台钻

楼主(2017-05-12):
买了一个瑞典台钻你不会接线,请教!!!谢谢,

楼主:
家里有变频器三相220V,想问问怎么接上去。        一共9根线,懵圈!!

楼主:
过几天上精美图片!

楼主:
lower voltage  (低电压)        higer voltage(高电压)    nine lead star  connected(九线星型连接)

楼主:
先上几张名牌的图片

楼主:
内部的结构!

清洗完上号油的齿轮箱

清洗完上号油的齿轮箱

齿轮,大齿轮是尼龙的吧

齿轮,大齿轮是尼龙的吧

SFK轴承,法国产的

SFK轴承,法国产的

原装是意大利产的

原装是意大利产的

更换了6个轴承,其实原来的我觉得也可以。

更换了6个轴承,其实原来的我觉得也可以。

楼主:
几张整体的图片

楼主:
图片有点乱

加油的油嘴

加油的油嘴

工作灯,原装的,铜灯口,飞利浦灯泡

工作灯,原装的,铜灯口,飞利浦灯泡

MT3钻夹头,

MT3钻夹头,

开关

开关

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

接线盒

接线盒

精准刻度的行程刻度

精准刻度的行程刻度

上下锁紧开关

上下锁紧开关

高低档调节

高低档调节

主轴间隙调节

主轴间隙调节

楼主:
立柱120MM,总体重量120公斤。整体结构紧密,重量分配合理!

楼主:
100元二手市场淘的底座,3MM304不锈钢方管做的,上面的钢板是4mm热镀锌,底座腿带四个调节螺丝(18mm不锈钢螺栓。30mm螺母)可以调节120mm.

楼主:
买的MT3自紧夹头和十字工作台过几天上图片!

楼主:
上几张小工作室的图片

楼主:
英国老牌MK插座头,老货,不是现在生产的MK。

楼主:
最后已我收藏的英国日月星辰九音管和德国WH叮咚橡木雕花座钟结束。

楼主:
国家标准。。。。。。。。。。

楼主:
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A:
看到了右面的桌子,文化特色:  县革委(不知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意思?)前三个答对的加分。
我估计楼主是不是60或70后。

网友A:
似乎是胶木齿轮,耐热,静音。

左图  lower voltage  (低电压)    三相220V
有图     higer voltage(高电压) 三相380V

看拆解做工不错,比市面上那些新货都强。
测精度要用百分表,卡尺精度不够,测试方法不科学,结果不准确,这只是静态精度,夹头夹10CM长圆棒用手左右扳动打表看看差多少?

网友B:
电机转子这么小啊。。转起来,为毛能有那么大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右面的桌子,文化特色:  县革委(不知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意思?)前三个答对的加分。
我估 ...

70后

楼主:
胶南县革命委员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子这么小啊。。转起来,为毛能有那么大的力量??

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胶木齿轮,耐热,静音。

左图  lower voltage  (低电压)    三相220V

左图是4,5,6连接一块,然后1,7      2,8         3,9    连接。然后是123接三相电220V,这样不行,变频器跳。   我现在是按照右图接线,然后接变频器三相220V。

楼主:
看拆解做工不错,比市面上那些新货都强。
测精度要用百分表,卡尺精度不够,测试方法不科学,结果不准确,这只是静态精度,夹头夹10CM长圆棒用手左右扳动打表看看差多少?

回头实验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图是4,5,6连接一块,然后1,7      2,8         3,9    连接。然后是123接三相电220V,这样不行,发热 ...

这不能说是接线图错了,而是证明你的电机有问题,可能绕组部分绝缘有问题,你现在是降压运行,有条件可以打开检查一下,先用绝缘摇表测一下各绕组绝缘,如果嫌麻烦,可以用烘干箱烘干24小时,浸绝缘漆后在烘干,可适当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用万用表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说是接线图错了,而是证明你的电机有问题,可能绕组部分绝缘有问题,你现在是降压运行,有条件可以 ...

用万用表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说是接线图错了,而是证明你的电机有问题,可能绕组部分绝缘有问题,你现在是降压运行,有条件可以 ...

左图是4,5,6连接一块,然后1,7      2,8         3,9    连接。然后是123接三相电220V,这样不行,变频器跳闸。不是发热。

网友(2017-12-28):
都是宝贝,整个工作间也不错。

网友:
我刚刚买了一个,和您的差不多,还在路上。

网友:
革委会,一代人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