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若F3飞控的USB被撞掉了,还可以经由UART连接至电脑吗?

楼主(2017-05-12):
如题,如何连呢?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个

网友:
前提是你串口在usb被撞掉之前开了msp功能

网友A:
可以,接uart1。UART1跟USB其实是同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uart1。UART1跟USB其实是同一个。

F3应该是这样,F3 EVO 或者poki 这样的飞控是直接到单片机的USB口

网友:
可以接别的接口,fpvrace优酷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应该是这样,F3 EVO 或者poki 这样的飞控是直接到单片机的USB口

我讨论的就是标准的F3飞控。不是的话,我想楼主早就注明了。

楼主:
感谢大神,回去试试看

网友:
三块钱十个 重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