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改金属舵机

楼主(2017-05-12):
入了个120,切舵臂不成功,炸了舵机,故改金属舵机。

楼主:
舵机买来,首先听商家把反向舵机最外两根线调换,不然不认舵机。接下来发现舵机高出一大截,用油笔芯管子代替下半部分,不让压板空着。但是找合适螺丝花了几天,最终找到了。下图中等大小的是从银燕9克金属舵机安装螺上找的,刚合适。小的是k120螺丝,大的是标舵螺丝。

楼主:
主轴限位孔螺上转动时会挡,故用了这种塑料限位。

楼主:
装好了,等周一有空了飞一下,这两天忙。

网友A:
重重重,贵贵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重重,贵贵贵

k120是2s动力,增加个5克左右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120是2s动力,增加个5克左右没事。

蚊机,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蚊机,5g......

每个舵机增加1.2克,三个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舵机增加1.2克,三个舵机

我记得不差的话,我是头几个改金属舵机的,后发现金属炸多了一样有虚位,那个价格我觉得不是很值,原厂切了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不差的话,我是头几个改金属舵机的,后发现金属炸多了一样有虚位,那个价格我觉得不是很值,原厂切 ...

又这个舵机的舵机赤和舵机外壳卖,虚位可以解决的

网友:
你还好,才重5,我的重了2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不差的话,我是头几个改金属舵机的,后发现金属炸多了一样有虚位,那个价格我觉得不是很值,原厂切 ...

我的炸了,一气之下上的

网友B:
今天炸机了,只坏了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炸机了,只坏了机架

我飞110最近炸了4个机架,120飞高些,不敢让炸。上次在空中动作一大,扫齿,真心没想到。

网友C:
我觉得切舵臂可以了。主要是不知道这个金属舵机速度有没有原厂那么快。再说也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切舵臂可以了。主要是不知道这个金属舵机速度有没有原厂那么快。再说也重了

不知银燕的尺寸合适不,十九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