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关于futaba 与大疆精灵

楼主(2017-05-12):
过去经常看到有玩家改装精灵,甚至更换
遥控器
,似乎futaba 可以直接对频精灵接收机;
请问精灵遥控器可以对频futaba 接收机么?

网友A:
应该是只有精灵12可以,后面不行了

网友B:
精灵一代和二代用的独立设备,可以换f家接收机,精灵3后面的集成自家lightbridge,就不能用f家的了

网友C:
垄断才有暴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