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B207长X型装机&好飞的奥义之探寻

楼主(2017-05-12):
春节后开始正式玩穿越机,玩到现在,感觉终于算是入门了

这帖子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装机,第二部分是我对调机的理解。

一、装一台有意思的穿越机

我的第一台穿越机是山寨QVA210,H型的机架,飞过几次之后感觉不好飞,就淘汰了。那时候觉得,正X的才是王道,然后折腾正X,过程就略过了,反正达到了练手的目的,然后感觉没啥意思了,可能本人个性喜欢折腾,喜欢尝试 新鲜的东西。后来看到国外开始兴起玩Stretch X(简称是SX,国内一般叫长X),长草了,就开始折腾起长X的机架

长X机架的特点是Roll更灵活,同时Pitch更稳定,这样的特点很适合飞赛道竞速(然而我就自娱自乐,毛赛道都没得飞

我的第一台长X机,已经炸坏了,就不详细说了,等配件到了修复看有没有动力去补充。这是第二台,叫BXB207,是一位玩家自己设计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先看看整体外形,这样看好像看不出什么门道

还是先看看板子,可以看到,4mm厚的分体机臂只分成两条,中间铣槽互相卡主,然后固定只需要4个螺丝,有趣吧。另外,飞控是后置的,不是在机子的中心,有的人认为这样会有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没所谓的,因为飞控的陀螺仪本身也不在中心

电机采用了3个螺丝的固定方式。其实这里我并不喜欢,这样做电机减震不好做。

另一个不喜欢的点,就是电池绑带的穿法

还有一个槽点,就是狗座的设计实在复杂了一点,不过重量上还行,也是10g出头

经过这样一番极限有意思的设计,空机架带狗座净重不到85g非常赞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装机

先装好这一部分,没错,如果最后再装这一部分,会导致螺丝不好锁紧,为啥我就不详细讲了,如果有入这个机架的应该会明白

分电板选了带电流计的,便宜好用

20A的BLS电调+br2010电机

各种焊接工作。分电板加焊部分MLCC电容。

飞控采用最新版的原版OmnibusF4 v3.特点是带TF卡槽,带5Vbec(不是淘宝上山寨版的旧款用7805的版本)

飞控必须做减震措施

由于时间关系,装好了

这个机架最有意思的第一个地方是,左右桨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点几毫米!非常极限的长X设计

本以为飞机到这个状态应该叫做是定妆了,但是飞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爽,调来调去都不行。我就开始各种怀疑了,是机架设计问题?是飞控的问题?是设备搭配的问题?

想不通,然后最后采取的办法是,推倒重来,整个机子都拆了,用其它设备再装一遍。过程很无聊,就没有记录了,下面简单说说
飞控换回经典的F3,由于手头F3就只剩下飞盈佳乐的S塔,就装吧
之前就很不爽这个采用对插排针硬连接的设计,震动会传递,这次直接把排针干掉,焊线,尽量阻隔震动传递

这样装机很快,机子也很简洁

整机重量比上一个版本用分体设备轻了四十几克,非常轻盈的机子

爆乳之前来一发

换上这套略屌丝的设备之后,简单调试之后,竟然很好飞!(调试过程要点在第二部分详细说)

网友:
坐等干货

网友:
板子边缘磨的真漂亮,果然爱折腾。坐等第二部分。

网友A:
要启动ANTI-GRAVITY模式,必须到FLIGHT MODES那里设定飞行模式。方法和设定AIR MODE、ANGLE MODE、黑匣子、蜂鸣器等一样,由一个AUX通道开、关。ANTI-GRAVITY只适合自由式,就算是自由式飞行,也不适合所有的自由式模友,我是其中一个。

PT1是很棒的,非常稳定,对付PROP WASH非常有效。如果机少振动,是应该选择PT1,然后关上所有的NOTCH FILTERS(GYRO和DTERM各的FILTER为“0”。关上NOTCH FILTERS后,你尝试30秒飞行,如果电机不会烫伤手,应该没事。

网友A:
AIR MODE有益无害。只要离开地面就应该启动AIR MODE。有了AIR MODE后,不管油门多少,控制感一样精准(无AIR MODE,油门量会影响PID)。自由式飞行最需要AIR MODE了,但是普通飞行也会享受到AIR MODE的好处。BORIS说过,AIR MODE会让飞行刚觉更多“GRIP”(中文不好,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 MODE有益无害。只要离开地面就应该启动AIR MODE。有了AIR MODE后,不管油门多少,控制感一样精准(无AI ...

不做freestyle的动作,不开airmode反应更直接,我个人的感受,喜欢打开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启动ANTI-GRAVITY模式,必须到FLIGHT MODES那里设定飞行模式。方法和设定AIR MODE、ANGLE MODE、黑匣子、 ...

只有3.1.7在mode里面有anti_gravity开关,之前的版本是没有的,但是这个系数是存在的,只不过默认是1.0,就是等于没有打开,用cli命令设置成高于1的数值就打开了,不信你可以设置成很大的数值,飞起来就知道这个系数在工作了
不是所有机子都可以关所有滤波器的,我另一台机关第二个的时候就抖成狗了,只能关第一个。bf的作者也是建议一个一个是尝试关闭,最理想的当然是全部都可以关闭,但是有时现实是很残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做freestyle的动作,不开airmode反应更直接,我个人的感受,喜欢打开也没什么关系

我明白个人感受最重要,但是按照AIR MODE的功能描述,打开AIR MODE只会使得反应更直接。
In a nutshell, Airmode keeps PID loops active when your throttle stick is at 0, which allows the pilots to steer and control the quad even when the it’s free falling. That enables pilots to pull off some crazy aerobatics, and have better control over the entire throttle range.
https://oscarliang.com/betaflight-airmode/

楼主:
开了airmode有漂浮感,收油的时候机子下降小,机子越轻感觉越明显,我另一部外星人机架的,空机重超四百克,漂浮感就不明显。之前我也是一直开着airmode,最近看到某高人是关了飞赛道的,然后试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对高度的控制更加跟手

网友B:
我用这机架和Betaflight3.1.7的确是怎样调都调不好。
抖就不会。就是要提高全部的i后还是感觉会偏航。
明天试试看anti_gravity_gain=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机架和Betaflight3.1.7的确是怎样调都调不好。
抖就不会。就是要提高全部的i后还是感觉会偏航。
明 ...

3.1.7我是没办法了,三台机都是有问题,用回3.1.6就正常了

网友(2017-10-06):
这个讨论精彩,正在学习滤波部分内容,很有启发。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