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第一,探讨一下防护装备的方案

楼主(2017-05-12):
今天看到个贴子又是安全事故的,光是看文字已经令人心寒,都不敢看图片了······
就直升机而言,高速旋转的大桨时刻是个威胁,强大的离心力,杀伤半径就我印象中射桨为例,大概是10米以上的有效半径,还好当时是高空中射的······如果是地面近距离射到自己,必然是入肉三分!
或许你会说,准备一堆芳生螺丝,几个起落换一次,够频密了吧,够安全了吧,但有时说射就射,都是很难说的。
之前看到乔先生给儿子做的防护板,觉得这个工具很有必要,但更进一步,光是保护下半身都不够安全,最好是从头部到上半身都防护,才能保证生命安全。
暂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效仿乔先生的盾牌,弄个两米高的;另一个方案是防护头盔配合防刺服。盾牌缺点是占位置,携带稍麻烦,头盔加防刺服在夏天高温时节不舒服。
不知大家对这方面安全有没有深刻体会,有好的安全装备提议不妨提出,为广大直机爱好者保驾护航。安全第一!

网友A:
没事的  你看老外飞都那么近 有几个出危险的  直机就要飞的近才刺激  当然了 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倒是真的

网友:
搞个防爆盾,或者带三四个杆一张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你看老外飞都那么近 有几个出危险的  直机就要飞的近才刺激  当然了 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倒是真的

不能这么想的!迪拜大叔等人,人品超级好,最重要是他本人不怕而已!

网友:
被模型飞机干死的,大多是伤到头部,所以我认为头盔最重要,最好是全盔,能把头包住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想的!迪拜大叔等人,人品超级好,最重要是他本人不怕而已!

是的啊  他飞的那么疯狂 我们普通人哪可能象他那样  一般飞的离自己7-8米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网友: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操控者,而是围观者。就像交通事故中驾驶员会本能地躲避危险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你看老外飞都那么近 有几个出危险的  直机就要飞的近才刺激  当然了 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倒是真的

老外也有被干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外也有被干死的啊

前2年 美国一个哥们不是被700打死的 那个才叫惨

网友:
主要是头部和眼睛的防护。室外起飞距离离自己3米以上。飞机级别越大安全距离也要增加。还有现在360,380级的飞机已经不适合在家里调试了。已开定速2500—3000的转速实在吓人。以前450都是家里调试悬停的。现在都不敢。太危险。

网友:
大部分严重的不是射桨造成的,是直接被砍到……国外赛事张网防护,飞机挂上去损失小,效果好

网友:
拉个大渔网做罩子就可以吧

网友:
世界级选手是对自己的飞机和技术绝对的信任 所以才敢飞这么近

网友:
看直升机的时候,我们一般躲飞手背后。。。

网友:
安全总是第一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
设备出问题最惨,我玩450一年炸10次,其中9次故障炸鸡

网友:
我就是卖这些防护用品的,这种面屏对于模型不适用,他的屈光度不是很好,远距离盯着一点看的话,可能感官不准,还有可能晕

网友:
哪要这么麻烦,10米外被桨射中的概率和中大奖差不多。躲树边上既晒不到太阳又安全。关键是周围不能有人

网友: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就够了吧,遇到突发事件有足够反应时间就不会出事。用保护装备有点太麻烦了,要出事防也防不住吧?。

网友:
没有绝对安全,吃饭也能噎死人

网友:
拉渔网的想法好啊。再有就是自己的机子上天前要尽可能地细心检查,上天后该浪的时候可以浪,该稳的时候还是要稳

网友:
被干死的都是违反安全章程照成的。。。

网友:
挂网是比较全面的国际通用防护做法

网友:
我是干wj的,买立式防暴盾牌最好,一人高的那种,最好是金属的,眼镜戴ess的防护镜,防刺服不好,被大桨打到不死也是骨折

网友:
有没有人总结出来各个级别的机子安全距离是多少?

网友:
拉铁丝网。在网后面飞啊

网友:
防爆服,防爆头盔书最好的。

网友:
27楼说的没错,还可以穿宇航服

网友:
很有必要,安全无小事

网友:
防暴盾牌玻璃钢

网友C:
第一张图是我儿子首飞的图片,立式防爆盾最大也就买1.3米左右的,再高,一般的车里就放不下了,低于1.3米的盾牌只能服务于小孩,大人在射桨于头部,胸部的时候无能为力!再就是可以在飞机失控扑过来时下蹲躲避,还有可以飞的比盾牌低,这也是个办法!我个人感觉还是我现在的组合式防爆盾是比较好的选择,理由如下,头盔只保护头部,大飞机切肉,射桨还是非常危险而且夏天一般人受不了头盔那个热!衣服类的我是觉得既不能一步到位保护全身和头部,又穿戴麻烦,比如夏天热和冬天在厚重的衣服外再套很麻烦等,组合式盾牌便于汽车内放,安装难度一般,安装耗时一般,但防撞网我估计公用地方每次安装会非常耗时

特别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帖子,注意我只有一个帖子,盾牌的介绍在帖子的留言中,慢慢翻哈: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tra=page%3D1&page=1

预祝大家出门爽飞  安全回家

网友D:
其实拉网不会太难  如果也土地直接两根铁杆扎地里 挂上网就行了  如果没地方扎 直接买两个底座就行 也不用太大  即使飞机撞网上 底座歪掉 飞机的冲击力估计也不会有致命的危险了 前提是别把脸贴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我儿子首飞的图片,立式防爆盾最大也就买1.3米左右的,再高,一般的车里就放不下了,低 ...

这个不错,打算仿造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拉网不会太难  如果也土地直接两根铁杆扎地里 挂上网就行了  如果没地方扎 直接买两个底座就行 也不用 ...

恩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没事的时候再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弄网方便快捷,但估计还是要一米长的竿插接,要不高过头竿太长了,不好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没事的时候再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弄网方便快捷,但估计还是要一米长的竿插 ...

好的 期待你的研究 另外杆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伸缩的不锈钢管  这种东西成本应该也不会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拉网不会太难  如果也土地直接两根铁杆扎地里 挂上网就行了  如果没地方扎 直接买两个底座就行 也不用 ...

网子受冲击力不行吧,特别是射桨这种,网眼还不能大

感觉网子全靠两边支撑受力了

盾牌起码表面先承受力有个反弹过程

网友:
这就麻烦了,我觉得最重要是飞前的安全检查,站距离远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我儿子首飞的图片,立式防爆盾最大也就买1.3米左右的,再高,一般的车里就放不下了,低 ...

你这个盾牌防护想当到位,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子受冲击力不行吧,特别是射桨这种,网眼还不能大

感觉网子全靠两边支撑受力了

其实我也有这个担心,450到还好 ,700 对网的切割破坏力到底多大?什么材质的网比较耐?网眼太大不行对射桨防护低,但一般网眼小用的绳结也就细!!再就是粗的绳结在人站的离网略远时网会非常影响视线!!盾牌这些问题都没有,就是几个月刮花了,把上面的那块换新!PC盾的颤动回弹卸力都是没问题的,有兴趣可以看我帖子的刀砍PC盾测试!在第十页的回复留言里有!

网友:
个人感用网的办法最好,携带方便,说到射桨,大桨射出的时候不像ZIDAN一样直线的,是滚动飞出的网是栏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你看老外飞都那么近 有几个出危险的  直机就要飞的近才刺激  当然了 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倒是真的

这个我极其不赞同,你看到的老外都是勤练十几年的了,人家那么飞是只要飞机没问题他们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我就问国内能有那么强的基本功的人有几个,要刺激可以低,绝对不能太近玩动作,别为了寻刺激把小命当赌注,飞机可以买,东西可以赔,人可买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