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pixhawk 飞控 应该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7-05-12):
大疆飞控 根本就不需要学习    ,  pixhawk   飞控  需要不停地折腾 才好玩  , 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大佬 , 新手入手pixhawk  飞控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

楼主:
听说开源飞控之家的pixhawk 飞控 不错 , 请用过的模友 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A:
需要注意的问题挺多的,因为完全需要自己安装和调试,但是比以前已经简单多了。最最基本的就是焊接和电路一定不能出错,别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第一次上电别装桨、做好校准之类的……总之就是充分了解自己的飞机,安全第一。

网友B:
先买个靠谱的pixhawk才说 , 别淘便宜货 相差就是几十块而已

网友C:
先把大疆玩好,各种参数都会调了吗?飞行技术怎么样。。别好高骛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的问题挺多的,因为完全需要自己安装和调试,但是比以前已经简单多了。最最基本的就是焊接和电路一 ...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 你真的是个热心肠的好青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大疆玩好,各种参数都会调了吗?飞行技术怎么样。。别好高骛远

大疆完全就是傻瓜模式     再说了 我哪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大疆飞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完全就是傻瓜模式     再说了 我哪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大疆飞控   。

就看你自己了,要是有时间还是研究开源飞控。

网友:
我第一次玩就PIX,只要细心多检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的问题挺多的,因为完全需要自己安装和调试,但是比以前已经简单多了。最最基本的就是焊接和电路一 ...

   嗯嗯  , 非常感谢你耐心细致的解答    ,  其实pixhawk  飞控还是挺好玩的      ,   对于电路焊接  我也是零基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个靠谱的pixhawk才说 , 别淘便宜货 相差就是几十块而已

肯定要买个质量不错的飞控 , 没有必要去省点几十块钱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 非常感谢你耐心细致的解答    ,  其实pixhawk  飞控还是挺好玩的      ,   对于电路焊接   ...

那最好买个好点的电烙铁,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好买个好点的电烙铁,事半功倍。

  嗯呢    , 你现在空余时间 玩  pixhawk 飞控吗 ?  就是那种管式拼接飞机那种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最好买个好点的电烙铁,事半功倍。

鉻铁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鉻铁求推荐

呃,这个我也不好推荐的,只能说别买太便宜的,买定温的,我的是大概1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呢    , 你现在空余时间 玩  pixhawk 飞控吗 ?  就是那种管式拼接飞机那种  ?

是的,偶尔还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偶尔还在玩。

  嗯嗯  , 那就好     你用的是雷迅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偶尔还在玩。

我刚才加你了     能不能互加微信  以后遇到啥问题 方便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这个我也不好推荐的,只能说别买太便宜的,买定温的,我的是大概100左右。

淘宝上都是质量参差不齐的    , 幸好你推荐定温   。

网友E:
第一次用pixhawk的时候 没注意把外接LED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用pixhawk的时候 没注意把外接LED给烧了。。

  那应该是电压过大造成的吧        你没有使用比较好的稳压模块吗

网友:
日本白光焊台,杠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