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下两年的经验教训,也嗮下成果

楼主(2017-05-12):
触目惊心啊。总结下机器基本情况:泰世X5,新老MB或K8轮换,原厂601+18T齿轮,原厂401然后JR8915然后DEKO舵机,好赢100A。

炸鸡次数:      1键9机MB故障失控炸过3次
                      手贱低空炸过2次
                      错舵炸过2次
                      机器没调好震动太大导致断螺丝炸过5次
                      电调线没插紧炸过1次
                      螺丝没打胶或没上炸过5次,其中3次空中解体。
                      还有的记不得了
炸鸡总结:     1.绝对不能让1台震动值较大的飞机上天,震动是直机的万恶之源,排震是必须的。我80%炸鸡是因为震动。
                     2.各类插头建议贴上3M胶固定住。
                     3.有个部件变形或滑丝等情况不能将就,该换就换。
                     4.养成个习惯,飞之前或起落后拉拉大桨夹,晃晃剪形臂,看看线和螺丝等。

网友:
成果丰硕啊

网友A:
皮传机陨失可以少一半

网友:
我炸鸡故障原因五花八门

网友B:
我想知道空中解体是啥效果

网友:
皮带好事好,但是不太好检查,里面打滑拽脱扣了外面也不好看到

网友C:
这才是直机日常。。。每个飞3D的模友都有一肚子的苦水。。。痛苦并快乐。。
不当职业飞手的话,LZ以后的炸机会越来越少的。
LZ应该是单飞吧?

网友D:
21个大齿盘,X5炸机平均300起要的。修机至少6000加了。

网友:
x5在lz手里这么皮实吗?

网友E:
炸这么多次,还有精度可言?不如换空机实在

网友:
土豪,X5当450炸。

网友:
很厉害,不过感谢总结了很多。

网友:
好经验,值得顶,值得学习

网友:
和飞行技术成正比的!!!水平噌蹭噌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传机陨失可以少一半

各有特点:皮传震动小,成本低,但容易跑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空中解体是啥效果

“嘭”的一声,声音很大,然后机身、尾管、尾波分散落地,大桨碎片直飘,然后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找东西,有次尾波1个月以后才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直机日常。。。每个飞3D的模友都有一肚子的苦水。。。痛苦并快乐。。
不当职业飞手的话,LZ ...

一帮损友一起飞,都拉我换SAB换LOGO,我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个大齿盘,X5炸机平均300起要的。修机至少6000加了。

没有也差不多了,中联4个,大桨夹8个,传动轴1N根,头罩4个原厂,2副厂,大桨就没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这么多次,还有精度可言?不如换空机实在

恋旧
主要是配件买多了

网友F:
两年飞那么多 只炸这么多的话应该还是值得的

网友G:
只要不是技术炸鸡都不必难过,只有技术最难提高!

网友H:
楼主你这个经历算丰富的

网友I:
楼主根不上节奏了,换台双皮带的机保证你把x5扔一边去!

网友J: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K:
好多米啊

网友L:
呵呵 ,技术提高了就好,技术是买不到的,不知道楼主的出勤次数?光看炸机次数很难判断炸机率。
其实楼主这样用X5当练习机我是支持的,虽然费用高过450,但是在练技术,而且一个飞机飞还是比只倒腾很多飞机不怎么飞的玩家经济划算,技术提高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