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UFO的横截面也是一个翼型!

楼主(2017-05-12):
如果下面这架UFO快速向前移动,是否可以起飞呢?

网友A:
不行,把顶部往飞行方向偏移才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把顶部往飞行方向偏移才有可能。

这要速度够快,顶端在中间也能飞

网友B:
一条线也能飞,幼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线也能飞,幼稚

这不是一条线,请看清楚点

网友:
有一句话你听过没,只要动力强火车飞上天。

网友:
圆盘翼是有涡升力的,平板翼型产生升力的原理比较复杂,如果是个圆盘,就算是平板都能有比较大的升力,飞碟这个外形当然有升力。问题是lz画的飞碟,上表面不光滑,气流过最高点可能就分离了。。。

网友C:
升力其实不要想太复杂,无非是机翼下表面往下排气,上表面往下吸气,让空气向下偏转,产生反作用力,就是升力。至于什么翼型,什么伯努利定理啥的,只是更好的让机翼上表面向下吸气,不至于气流分离罢了。lz画的这个翼型,可能吸不住空气,所以空气向下偏转不多,升力可能不大。但是一旦有了迎角,碟体前缘会出现旋涡,旋涡会引导上表面空气自然被吸下去了,升力就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力其实不要想太复杂,无非是机翼下表面往下排气,上表面往下吸气,让空气向下偏转,产生反作用力,就是升 ...

气流不经过上表面那个圆形舱的,而是从两旁,气流应该是不会分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流不经过上表面那个圆形舱的,而是从两旁,气流应该是不会分离的

圆舱对气流产生阻碍,肯定会加剧周围的分离。关于碟形机,建议百度学术查一下“碟形升力体”,有一些实验数据的,就是可能得花几块钱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一条线,请看清楚点

没有迎角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迎角啥也不行

这个翼型的确需要迎角。但零迎角下也应该能产生些许升力,毕竟它的上表面还是凸起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翼型的确需要迎角。但零迎角下也应该能产生些许升力,毕竟它的上表面还是凸起的 :)

不会的,下压力和上升力一样,相互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下压力和上升力一样,相互抵消了

可这也和其他翼型一样,能使上表面空气加速,与下表面产生压力差,然后产生升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这也和其他翼型一样,能使上表面空气加速,与下表面产生压力差,然后产生升力呀

实践出真知,去实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