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阿波罗50 今天首飞了,更新视频。

楼主(2017-05-12):
至今还没有试飞。配置三叶四冲程发动机61,五个futaba3001,格式品字6v接收电。

网友:
漂亮,大气,上档次

网友A:
这机换电机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换电机行不行?

4255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换电机行不行?

这机本身就是油电两用的,电机架发动机架都带。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排气管中间件是用什么连接的。看上去像硅胶管?
长度太长,会不会影响增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排气管中间件是用什么连接的。看上去像硅胶管?
长度太长,会不会影响增压呢

连接管是饮水机里面的带弯的硅胶管,长度是有点但是没什么变化,我也在想给他换成螺纹金属管,正在考虑连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管是饮水机里面的带弯的硅胶管,长度是有点但是没什么变化,我也在想给他换成螺纹金属管,正在考虑连 ...

你好dxz大哥,我看了下61的排气接口螺纹口径应该是8mm的。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波纹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dxz大哥,我看了下61的排气接口螺纹口径应该是8mm的。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波纹管接头

61的排气接口是10*0.75的,我找到10毫米的螺纹金属管了,五金一条街买的,五块钱50厘米,又加工了两个短接用乳胶管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61的排气接口是10*0.75的,我找到10毫米的螺纹金属管了,五金一条街买的,五块钱50厘米,又加工了两个短 ...

网友:
装的好,尤其是这排气!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C:
装61四冲动力有点小了,最好是YS63 或者YS70 。 这样装排气管是个创举,注意振动是否漏气,会引起油箱增压不够熄火。HATORI 有谐振管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61四冲动力有点小了,最好是YS63 或者YS70 。 这样装排气管是个创举,注意振动是否漏气,会引起油箱增压 ...

动力练习还行,有机会你们试试13*4的桨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排气今天又改了,完全是焊接,这样感觉能把握点。

网友:
只看见了墨镜帅哥。看不见飞机空中姿态差评

楼主:
引用 楼主:
排气今天又改了,完全是焊接,这样感觉能把握点。

下午五个起落,排气管出问题了,郁闷看图吧。

网友(2017-06-11):
问您一下:ASP61四冲做3A P17动作动力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