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电板bb响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7-05-12):
自从换了SBUS的接收后,折腾了好多次都搞不定Matek v3分电板上的bb响。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设置分电板上的bb响,f3飞控,接7通道到分电板上的排针,安照以往教程开启SERVO_TILT,模式里面的Beeper选择AUX2触发,
高级模式里面Servo 0勾选A2,在Motors能看6通道舵机的触发,但是设置好后拨遥控上的3段开关不能开关bb响,只发现触发了f3飞控上的led灯,
不知道是不是3.1.0版本后把该了通道还是怎么样,求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你是接电调舵机输出的7,还是接到IO1的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电调舵机输出的7,还是接到IO1的7了?

电调舵机输出的7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接电调舵机输出的7,但是我试了也没反应,后来我接到IO2的6,用AUX2,可以控制BB响,不过不能连续,一直也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接电调舵机输出的7,但是我试了也没反应,后来我接到IO2的6,用AUX2,可以控制BB响,不过不能 ...

是不是版本更新了把原来的功能改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B:
楼主说对了,我也是升级3.1.5固件后不能用了,后来在github看到3.1后已经不支持gui里直接设置了…首先,保持你的现有设置不变,servo 0的A2打勾,然后选上servo_tilt,不要选forward那个选项,模式中设置AUX2通道控制beeper…然后去cli中resource pwm 2 none,resource servo 1 a2 (这里官网写成a1,实测是错的),save就好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在cf里面设置没有一点问题,但是bf最新的几个版本都不行,比如2017年4月和2月的都不行,但是老一些的版本都可以,比如2016年10月的版本则没有上述问题,大家可以多试试,新版本确实存在设置只有灯光响应而无舵机信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对了,我也是升级3.1.5固件后不能用了,后来在github看到3.1后已经不支持gui里直接设置了…首先,保 ...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大神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还以为板子坏的了

网友:
楼主,麻烦传我个详细的解决方法,我的也无法使用分电板上bb寻机功能26562743@qq.com,望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对了,我也是升级3.1.5固件后不能用了,后来在github看到3.1后已经不支持gui里直接设置了…首先,保 ...

你好,我用的是天地飞7通道迷你接收机,设aux3,分电板信号线接f3 pin8,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求赐教!!方便的话给我邮箱也发一份,谢谢26562743@qq.com

网友:
我的也是不行

网友:
不好整啊,加油

楼主:
为什么不行,我按照那个大神说的做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我按照那个大神说的做可以啊

ppm模式下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我按照那个大神说的做可以啊

我的是分电板的正,地,sig分别接到飞控的io7对应位置,用AUX2控制beeper,分配给一个两段开关,触发范围是900到1300,结果两段开关一打开就BB响,关不掉。量了一下飞控IO7信号与地之间的电压,发现拨动AUX2的时候没有压变,搞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分电板的正,地,sig分别接到飞控的io7对应位置,用AUX2控制beeper,分配给一个两段开关,触发范围 ...

换三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是天地飞7通道迷你接收机,设aux3,分电板信号线接f3 pin8,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求赐教!! ...

pin8的话你试试servo  0勾a3,cli里source servo 1 a3

网友:
这么麻烦吗?我都是用飞控自带的bizz接正负极给beeper,然后设置aux3用控调就行了,这么还要弄舵机通道.,.,,,

网友E(2017-11-17):
问题完全相同,不能用摇控控制bb响,跪求飞机失踪前有详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