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小黄鸡 骚黄

楼主(2017-05-12):
\
无刷小黄鸡 骚黄 骚黄

网友:
不错,估计毒了很多人

网友A:
不支持地平线控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地平线控失败

谁和你说不支持的 我就是用dsm2 遥控器 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和你说支持的 我就是用dsm2 遥控器 在飞

给个店铺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和你说不支持的 我就是用dsm2 遥控器 在飞

某宝上基本都不支持地平线,不然我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基本都不支持地平线,不然我就买了

买个mini dsm2接收换上 就可以了 我就是 50元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mini dsm2接收换上 就可以了 我就是 50元搞定。

不会改,既然是成品机你得支持多种接收撒

楼主:
换接收机 就3根线 正负和信号线。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mini dsm2接收换上 就可以了 我就是 50元搞定。

给个关键字!好喜欢!

网友:
搜了半天没找到,楼主给个关键字!

网友:
楼主的机器能透露一下哪里购买的吗?

网友B:
小机也很暴力

网友C:
楼主知道这飞机怎么改图传的发射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这飞机怎么改图传的发射功率吗?

图传 调频按钮 边上有2个焊点 出厂默认是 焊在一起的
(焊在一起就是最大功率) 所以不用再去动了

网友:
嗯,谢谢了,因为主要在室内飞,想把他调回25mw的。厂家应该做个开关切换或者在说明书上写清楚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dys elf 83

额 为啥你的机子壳这么好看 在马云家没找着这种壳  对了 它的接收电压是多少 是3.3v还是5v 可否改futaba的fm800 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为啥你的机子壳这么好看 在马云家没找着这种壳  对了 它的接收电压是多少 是3.3v还是5v 可否改futaba ...

壳子 自己喷的 马云家 确实没有 接收 插口是5V 供电 sbus 等接收都可以用
可以用futaba  800接收 直接插上  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 自己喷的 马云家 确实没有 接收 插口是5V 供电 sbus 等接收都可以用

嗯嗯 谢啦!

网友:
看着真不赖

网友D:
已经下单了,楼主给个pid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下单了,楼主给个pid呗!!

原厂 默认的就很好飞  自己bf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接收机 就3根线 正负和信号线。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我是新手能不能截个图看看你的接收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能不能截个图看看你的接收是怎么接的?

就3根线  正负 各一根 外加一个信号线~~你购买的接收 总归也会有接线的 按照线 对接就可以了 一般 红色正 黑色负 信号线 白色或者黄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3根线  正负 各一根 外加一个信号线~~你购买的接收 总归也会有接线的 按照线 对接就可以了 一般 红色正 ...

拍个照看看嘛

网友:
价格还是小贵

网友:
骚黄,扫 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