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V120

楼主(2017-05-12):
最近站上V120又火了起來,跟大家分享花了去年大半年才搞定的2s改裝,當初想說這是最小的軸傳雞,這個尺寸練手也真的不錯,不發飄也耐摔,可惜1s動力實在不愉快,不過改裝潛力看來比我那可憐的130x大,不搞一隻來陪陪牆上的大雞說不過去,大雞有的這具體而微的小雞也必需有,一切以性能為優先考量,沒想到跟一個前輩收了二手的2s改雞後才發現現實真的是殘酷,想的永遠比較簡單...
首先是找不到合用的2s電池,只有130X用的昂貴海波浪可以直接裝,重心也還可以。
其次是震動過大,2s油門只能開60%,再來陀螺就罷工了,除了機身太單薄外,旋翼頭組件強度也不足,原廠這個槳也太重了,長得又肥,用在2s上只有累贅而已,還好我很多130X槳可以試試。改2s就是要享受大動力,而V120的最大問題就是強度不足撐不住2s動力,現在等於是不能飛的狀態,我就在絕望中只能邊改邊試就這樣耗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成果如下:

要改就要專業,K8必須的,二手來時已經改好了,只不過要重整線一下減輕重量,K8+dsm2衛星用在這小雞很剛好,各項可調完全彌補結構的不足,小雞來說原廠舵機都夠用,不用講究太多,原廠的還輕些

Spin 8000kv 2s馬達,130x用的,軸承換新重新平衡配重,不然原先油門超過50%就會震斷舵機線,女兒的名條是我小雞各種平衡必備良伴,轉子裡面灌了滿滿半邊的UV膠平衡,馬達齒因為太暴力換上了9t

好盈10a帶5v BEC電調,刷了blheli後開了定速,大雞有的一定要有,3分鐘內手感可以維持得很一致

原廠機身實在太軟,2s動力下一翻就會不穩,沒多久機身就會裂,外面賣的機身都太重,我的目標是維持在100g出頭,改2s加太重就沒意思了,又不是做坦克,所以只能用原廠的機身加點甚麼補強一下

舵機上的束帶除了怕舵機解體,也可以加強剛性

改套的槳夾硬多了,不會像原廠的一下就變形出雙槳,而且方向跟一般的直機相同,上十字盤也是改套的,舵角大很多,其他剩下的金屬改套都不要用可以丟了0
這裡的重點是用上130X的大槳,又輕又有效率,加個墊片就合用了

尾巴加長15mm,原先的方管實在軟,拿不到M120的零件只能自己套上一節圓管,用瞬間膠補上後抗扭性好太多,操舵準

尾槳要記得改裝離合器,再也不掃齒,用的一樣是130X的尾槳

原廠頭罩顏色死沉沉,上天看不清,換上了飛越mcpx的TDR樣式頭罩,瞬間增值十數倍

原廠的腳架最輕的,電池位用熱風槍烤烤整形就可以裝100S的電池,不需要再用昂貴的海波浪2s電池了,不過海波浪貴有道理,容量小力道可比100s電池還大,飛行時間也相差不多

目前油門可以開到100,不過太暴力了我想有即刻分解變散件可能,100s 450mah電池用定速80%可以亂翻4分鐘,K8手感也就是這樣了,沒有小雞陀螺種種癖性,更重要的是不會玩玩就爛了,可以像大機一般長長久久維持一定性能,折騰是有理的。

网友:
这个太牛了,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A:
大神,膜拜,请问那个离合器你是怎么做的,看不太懂

网友B:
头罩在哪买到的?
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膜拜,请问那个离合器你是怎么做的,看不太懂

站內也有很多資訊可搜看看
我的尾軸傘齒是開成圓洞可以自由轉的
前面黏上硬膠當離合器片
前面的鋁輪檔是D孔的不會轉
這樣用外側輪檔裝緊時就壓迫了離合器片不會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罩在哪买到的?
我没找到。。

關鍵字:飛越 mcpx
淘淘看

网友C:
不错,尾轴没顶到位,金属外盘把球头换掉就可以用了,尾轴没套还会抖的。最省事的个人感觉用minicp的两个金属横轴垫片中间顶个弹簧就好。再简单点,按你的思路,尾轴顶端那个固定帽用钻头完全洗圆作为挡圈,根据摩擦力需要用螺丝来定位,然后再做个限位套顶住另外一边轴承,抽空我做一个。

网友:
看过以前的帖子,k8改了后舵机插口都不是向上的,请问您这个如何改的?

网友D:
请问这台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尾轴没顶到位,金属外盘把球头换掉就可以用了,尾轴没套还会抖的。最省事的个人感觉用minicp ...

中間的輪檔太小很難上螺絲
我是做成D孔可以直接插入尾軸不用再鎖
但是尾軸的開槽要加長些讓輪檔可到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台机,什么型号?

他是華科爾 V120D02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間的輪檔太小很難上螺絲
我是做成D孔可以直接插入尾軸不用再鎖
但是尾軸的開槽要加長些讓輪檔可到定 ...

螺丝口下挫一个半圆台阶,螺丝磨短即可。

网友:
牛就一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裡有先人改裝實例

改成向上才合理

感谢前辈,d口的轮档怎么做啊?

网友E:
是mini k8吗?支持原厂舵机么?另外那个usb口去哪了?舵机插座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前辈,d口的轮档怎么做啊?

鎖個螺絲上膠再把頭磨掉便得
不鎖太緊才能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mini k8吗?支持原厂舵机么?另外那个usb口去哪了?舵机插座怎么回事呢

12樓有連結如何改很簡單的

舵機都是寬頻相容的
拿掉USB口才能減輕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