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 5.0设置977 切特技后油门正常,螺距不会动,哪个细节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2017-05-13):
deviation5.0设置977. 原先是一个5.0的3a4什么的 nightly build版,设置很简单,用的好好的,后来手贱换了5.0的先后解决了,副翼升降映射问题,油门过半停转问题,自己设置了熄火,设置的特技油门正常,螺距设置后,当我切特技时它居然不动。在油门锁定情况下普通螺距运行正常,特技螺距不会动!

楼主:
现在找不到原先的那个nghtly build 版本了词的是5.0的3a4fb什么的请问各位前辈有的麻烦分享一个,谢谢

网友:
deviation,还是用advanced模式比较靠谱...

楼主:
deviation5.0的 advanced模式下,第七通道弄好后,切特技,螺距正常,现在是油门值固定了。将就飞吧!

网友(2017-10-04):
DEVO 10刷机后,打开“油门熄火”没事。如果接着打开“螺距曲线”中的“油门熄火”的,那么,遥控器的螺距曲线。只用“正常飞行”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