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kabr陀螺仪锁尾突然失效,飞机自旋一圈后又恢复正常。求助各位大佬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13):
如题求助,在飞行时mini kabr陀螺仪锁尾突然失效,飞机自旋一圈后又恢复正常,但是明显感觉尾巴锁尾有点软绵绵的,而且打方向舵时飞机的响应也变慢了。前几天尾巴也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在飞行时打方向舵尾巴没有响应(当时持续了2—3秒)。求助各位大佬什么原因?(锁尾舵机是DEKO HV6125)******补充:飞机是亚拓500L,轴传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尾巴松了.我的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尾巴松了.我的松过.

哪个部位?

楼主:
不是,亚拓500L,轴传动。

网友B:
听起来像是kbar重启了,看看日志

网友:
黑的为什么像画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像是kbar重启了,看看日志

为什么会重启啊,日志断电了还可以看吗?怎么看?谢谢

网友C:
一般回复正常了都不是机械问题。
机械问题是直接死的。
舵机,kbar就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回复正常了都不是机械问题。
机械问题是直接死的。
舵机,kbar就这两个

对,现在就是不确定舵机和陀螺仪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
换舵机吧!

楼主:
舵机的问题?这舵机才刚买的新的?

网友:
我之前飞过500pro  飓风的时候会突然甩尾巴 不过也就90度那样子  一圈没遇到过  听说是尾巴传动比太低 尾桨转速低导致的 而且500很重 手法不好容易掉转 尾巴也掉转也会跟着锁不住  太重了 不习惯手感 没飞多少起落就卖掉了

网友D:
查一下k8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k8日志。

请教一下 如何查看?

楼主:
请教一下 如何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如何查看

Vstabi  菜单栏->信息->Event log,进去之后点击底下get all entries得到所有日志,最新的在最后,可以另存为一个pdf

网友F:
相片問題!連飛机都吳識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片問題!連飛机都吳識轉弯!

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tabi  菜单栏->信息->Event log,进去之后点击底下get all entries得到所有日志,最新的在最后,可以另 ...

网友G:
看看尾管是不是滑出来了导致瞬间不锁尾,传动轴用两头手用力拧拧看看有否打滑,最后看看尾巴是否顺滑,有瞬间卡住的迹象。都没有的话换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尾管是不是滑出来了导致瞬间不锁尾,传动轴用两头手用力拧拧看看有否打滑,最后看看尾巴是否顺滑,有瞬 ...

机械部分检查了,没有问题。看了一下kbar的日志,也没有重启的迹象,只是显示Raised Vibration Level和High Vibration Level(振动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