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忙解决打副翼摇杆实现方向和升降混控!

楼主(2017-05-13):
向前辈们请教:飞jbug固定翼!由于飞机没有固定翼,转向的时候飞机掉高度,所以我设置了打方向摇杆的时候方向RUD和升降ELE混控!
习惯用副翼摇杆,所以想设置打副翼摇杆时,实现方向RUD和升降ELE混控!所以我把副翼AIL通道设置成了方向RUD!
但是现在情况是:打方向摇杆的时候可以实现方向和升降混控!但是打副翼摇杆的时候,只有方向舵动作!
请前辈们帮忙!我使用的是dx18美国手!

网友A:
有些遥控设置了方向+副翼混控的时候打方向副翼动,而打副翼方向不动,你需要再设置副翼+方向,这时候打副翼的话方向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遥控设置了方向+副翼混控的时候打方向副翼动,而打副翼方向不动,你需要再设置副翼+方向,这时候打副翼 ...

前辈!我最终的目的是打副翼摇杆的时候,方向和升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遥控设置了方向+副翼混控的时候打方向副翼动,而打副翼方向不动,你需要再设置副翼+方向,这时候打副翼 ...

前辈!我根据您的提示!我又设置了副翼和升降混控!这样就实现了打副翼摇杆,方向和升降混控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根据您的提示!我又设置了副翼和升降混控!这样就实现了打副翼摇杆,方向和升降混控了!谢谢您! ...

还是你理解的功劳,我只是给个方案,有些遥控就是这样的,要双向设置混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根据您的提示!我又设置了副翼和升降混控!这样就实现了打副翼摇杆,方向和升降混控了!谢谢您! ...

打副翼方向联动可以理解,升降为什么要联动?!

楼主(2017-06-26):
引用 网友B:
打副翼方向联动可以理解,升降为什么要联动?!

我的小飞机没有副翼!转向的时候习惯打副翼了!
没有副翼的飞机打转向的时候会有一点掉高度!所以设置了一点方向和升降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