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ICE160A与EDGE160A

楼主(2017-05-13):
这个电调什么区别?

网友:
版本新老吧

网友A:
ice老版,容易起火,edge新版目前一直在飞,没有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e老版,容易起火,edge新版目前一直在飞,没有起火

ice你起过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ice你起过火么?

没用过,不过你看论坛很多ice的都起火了,后来edge的很少。

网友B:
120a ice2 第5起落起火,可能电流大把什么板子烧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a ice2 第5起落起火,可能电流大把什么板子烧穿。

你们飞的是有多暴呀……发个平时飞的视频看看

网友C:
版本不一样,edge带转速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不一样,edge带转速输出线

我在想那些着火的人飞的是有多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想那些着火的人飞的是有多爆呀

着火的不是因为飞得暴,据说是老的版本,ice 1代的时候上下电路板由于安装问题,会引起上下电路板的短路,因而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火的不是因为飞得暴,据说是老的版本,ice 1代的时候上下电路板由于安装问题,会引起上下电路板的短路 ...

ICE2我飞这么多次了没事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E2我飞这么多次了没事呀……

飞了多次没事不代表设计就没有缺陷,也许你是运气好,暂时还没碰上,也有可能永远碰不上,但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了多次没事不代表设计就没有缺陷,也许你是运气好,暂时还没碰上,也有可能永远碰不上,但谁知道呢。。 ...

嗯嗯,说的是~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了多次没事不代表设计就没有缺陷,也许你是运气好,暂时还没碰上,也有可能永远碰不上,但谁知道呢。。 ...

这个分析有道理。上次看到帖子对比k牌与好盈,里面提到凤凰ice版本有个涂层容易被电流击穿导致起火。

网友E:
用好嬴吧          ,加颗电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好嬴吧          ,加颗电容而已

凤凰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析有道理。上次看到帖子对比k牌与好盈,里面提到凤凰ice版本有个涂层容易被电流击穿导致起火。

你说的应该是阳极处理,可能是工艺问题或者设计缺陷

网友:
我的ice2飞了几下后刚刚启动就烧了

网友F:
edge160hv,悬停烧2个。一个700l上面,不说了,应该是飞机单向滑了,这个不谈,另一个x7,自己把电池短路烧的稀里糊涂的自己一点外观损伤都没有,只能用新的,还得看运气,那个散热片真的容易磨穿下面电子器件短路,直测正负极电阻基本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F:
edge160hv,悬停烧2个。一个700l上面,不说了,应该是飞机单向滑了,这个不谈,另一个x7,自己把电池短路烧 ...

我看出来了,所以你买点导热硅垫装上会好很多的飞行了好多起落了没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