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22飞控的地平线

楼主(2017-05-13):
问一个问题,我用U22飞控,显示器上有一根地平线,不过它的倾斜方向好像和飞机是反的,飞机向右倾斜,为什么地平线是向左的?

真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有什

网友A:
可以设置
忘了是哪一项了

网友:
这样就对了,地平线就是一直相对地面水平,让你参考用,你只要知道它跟地平面是平行的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
忘了是哪一项了

难道你想让他设置成跟机身平行吗,那这根线就不叫地平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想让他设置成跟机身平行吗,那这根线就不叫地平线了

你理解能力真差,把搂住想问的什么你先看清楚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能力真差,把搂住想问的什么你先看清楚再说

愿听指教,难道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C:
把地平线看成是不动的,机身右倾,右侧机翼自然应该与地平线距离减小,直观的感觉就是地平线左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地平线看成是不动的,机身右倾,右侧机翼自然应该与地平线距离减小,直观的感觉就是地平线左倾了。

楼上解释得好

网友: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