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装机贴(DALRC215PLUS)

楼主(2017-05-14):
    这是本人的第二架小飞机,本来没好意思拿到坛子上来拽的,最近装机的人晒机的人貌似都比较多,禁不住诱惑也把自己装的机和大家分享吧!配置:
    机架:DALRC215PLUS
    电机:EMAX RS2205S
    电调:好盈乐天XRotor Micro BLHeli-s 30A
    飞控:标准F3
    镜头和图传都是之前剩的。

    产品的开箱展示、规范的装机步骤什么的,大师们都做得那么好了,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直接上语无伦次的装机啦!
    先来两个借鉴来的部件,黑蚁飞塔的固定柱和翼飞的机架配件分隔板,一个增加颜值,一个加在飞控的最上层,即可以当其它元件的安装托盘,又可以当飞控等电子模块的保护板。

    将长螺丝的螺丝帽掐掉,然后直接旋入大力机架的铝合金固定件中,这是安装后的效果

    翼飞IX5上的小隔板,一次买了5片,搞得店家第二天就将其下架了!看看装上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将减震进行到底!从电机到飞控。

    尾灯的处理,有的时候感觉热塑管和帮扎带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无所不能。尾灯的焊盘往往比较小,经常会导致断线、脱焊或焊盘脱落,所以要预先把它处理一下。

    这是我的上一个150小鸡,将尾灯直接用热塑管塑在两根后立柱上效果也不错。

    电机和电调的安装也是离不开热塑管和扎带这两件法宝,其实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把整个机臂连同电调都塑起来,但那样就没法显摆大BIG了!

    最后把飞控部分的接线完成

    最后来几张完成照

网友:
装的很用心,不错不错!

网友A:
摄像头外圈的海绵是滤光的还是减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外圈的海绵是滤光的还是减震的啊?

出发点是为了减震的,发现它也有防眩光的作用!

网友B:
这是f3飞控吧,f3也没必要做减震吧

网友C:
配置不错,接收机是R6DSM吗?

网友D:
LZ跟我的机配置几乎一样  XR215 plus + 2205s + xrotor 30A 桨我用银燕套机的T5050 当初想说套机用2205电机也配这组桨就一起买
结果这桨挺耐撞买不少用不完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再买其他桨来比较 不知道其他桨跟这5050比较效率怎么样就是了

因为我上F4飞控必须减震外加rush图传是塔式 高度问题不得不去掉原本的骚红铝底座
改上螺帽跟减震柱 另外要吐槽的是这机身上不了runcam mini 各种锁点不合(包含runcam mini附的转接座也不合)
最后我是拆镜头夹大力附赠的镜头座 然后runcam mini灌满热熔胶固定在座上
最后整台机子含runcam3跟小花4S 1300 70C 应该有600g了好像有点重
然后要说一点...大力这内建的OSD应该是没有arduino bootloader
接了TX RX DTR想要刷MWOSD改大字体字库结果各种刷不过 想试的人应该免试了
内建OSD字体真的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f3飞控吧,f3也没必要做减震吧

是不是有效果也不确定,不过SP F3的说明书上说“鼓励一切为飞控采取的减震措施”,就尝试一下!飞机好没有飞,也可能到时候根本看不出是否有效,总归有条件就是要试一下,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不错,接收机是R6DSM吗?

是的,AT9的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跟我的机配置几乎一样  XR215 plus + 2205s + xrotor 30A 桨我用银燕套机的T5050 当初想说套机用2205电机 ...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我的机做好了几天了还没飞,所以很多事情还没碰到 到时候希望多交流!大力板载OSD的修改好像大力自家有一个调参接口可以直接调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效果也不确定,不过SP F3的说明书上说“鼓励一切为飞控采取的减震措施”,就尝试一下!飞机好没 ...

对对对,勇于尝试

网友E:
感觉装机比飞飞机乐趣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装机比飞飞机乐趣更大

仔细想想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装机比飞飞机更容易获得成就感!

网友F:
r6dsm 應該傳輸距離在穿越機上夠用吧?
r9ds 他天線有銅管  好麻煩   每次天線都不好擺放

网友G:
学到了不少东西!期待楼主下次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r6dsm 應該傳輸距離在穿越機上夠用吧?
r9ds 他天線有銅管  好麻煩   每次天線都不好擺放

也是新手没飞过太远的所以也没遇到过丢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到了不少东西!期待楼主下次的分享!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