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求助,精灵4P的录像用达芬奇和EDIUS无法编辑

楼主(2017-05-14):
视频在达芬奇里出现离线文件,而图片能正常显示,精灵3的视频都能编辑,4P的不管用什么格式。什么分辨率录出来的在这两个软件内都无法使用

在EDIUS内出打不开提示

用QuickTime Player播放出现

其它播放器能正常播放,在Adobe Premiere Pro CC 2017内能编辑,可是这个软件不会用,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录制分辨率是多少?4K?有的软件版本不支持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分辨率是多少?4K?有的软件版本不支持4K!

4K,1080,720都试了,H.264,H.265不同分辨率,不同格式不管是MP4或MOV都不能在这两个软件里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4K,1080,720都试了,H.264,H.265不同分辨率,不同格式不管是MP4或MOV都不能在这两个软件里编辑

看看电脑插件装完整没有?比如QuickTime这个插件要是没有升级也不行的!注意看哈!

网友A:
最大可能就是这个插件没有装完整或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就是这个插件没有装完整或版本太低了!

达芬奇是最新的了

QuickTime Player这个也是最新的了

EDIUS

用精灵3P录的4K在这两个软件里都能编辑,精灵4P的就不行了,你们的能用这两个编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达芬奇是最新的了

ED6。55不支持4K 最高支持2.7K我就用的这个版本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6。55不支持4K 最高支持2.7K我就用的这个版本很稳定

我的EDIUS支持4K呀,精灵3P一直用的都是4K录像,编辑没问题呀,另外最新发现我用精灵4P录H.265的录像,不管用哪个播放器都卡的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EDIUS支持4K呀,精灵3P一直用的都是4K录像,编辑没问题呀,另外最新发现我用精灵4P录H.265的录像,不 ...

这配置要说播放个H.265的文件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A:
你显卡是游戏显卡最好换图形显卡比较好,我还是觉得你软件出的问题(插件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显卡是游戏显卡最好换图形显卡比较好,我还是觉得你软件出的问题(插件没有装好)

方便加我一下QQ吗,我给我传一段视频你给试试,我的QQ328989018

网友:
对不起兄弟我这台电脑没法测试!如果你能播放4P拍摄的4K画面说明插件已经正常了,就要考虑视频的码率问题了!你子几对照P3拍的4K视频看码率和你P4P拍的视频码率是否一样还是不一样找问题了!

楼主:
用Adobe Premiere Pro CC 2017导入H.265文件格式时也出错,是不是我的精灵有问题呀

楼主:
录成H.264 25帧的可以进达芬奇,但在EDIUS还是不能打开

网友(2017-07-06):
是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H.264的在AECC 2017和达芬奇里面打开正常,每次要在里面重新编码输出一遍

网友(2017-09-03):
edius6.5的话,设H264编码,格式设mp4,mov不行,导不进去。
建议升级ed7,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