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两次无辜的炸机

楼主(2017-05-14):
话说楼主最近大半年时间折腾的有些过分,到最后终于尝到了苦果。。自从大约两个月前入手Protos 500,我的飞越450就失宠了,原本属于它的Spektrum AR7210BX被移植到了Protos上,而它却只能用和Protos一起来的MB 3.0,折腾贴请参见《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1:引言与开箱检查》。

哥俩好,真的么?估计飞越450恨死Protos了。。

Protos经过多番精心的折腾,可以说状态良好,就差试飞了。相比之下,飞越450换上了MB,那么必然需要搭配一个接收机才行。想到之前把富斯9刷成了开源(楼主手头的控虽然都不是什么好控,但也不算少了,Spektrum DX6i、一代DX8、二代DX8、Devo 7E、以及这个富斯9),干脆拿来玩玩好了。于是就把一个二手的6通接收机装了进去。现在想想,手头那么多一手的接收机不用,非得装个历史不明的二手也是作死。这个礼拜时间相对较松,于是就分别在周一和周五两天驾车来到离家20多英里的主力飞场,试飞Protos以及换了MB的飞越。。

路上看到的一个怪物。。

飞前拍照!原谅这张低画质的照片,由于iPhone 6S拍出来的水泥地细节太多,5imx又不能上传超过300K的图片,这就是妥协的后果。。

由于装MB的时候大意没有仔细检查尾舵方向(我感觉自己太对不起这架曾经是我最喜欢的飞越了),尾舵机修正方向反了,一推油门自己都原地打转。这倒没啥,MB里面改一下方向就行了。然而真的这样就行了么?我还是太马虎了,连遥控器尾舵方向都没有检查,机子升空之后才发现原来尾巴反了。。。结果就是控制不了直接栽倒地上。

请再次原谅低画质,理由同上。检查之后发现损失主要为:横轴、主轴、尾轴、大桨,还有一根大桨夹到十字盘的连杆。庆幸的是,KST215没有扫齿,估计和连杆断了有关。

这次炸机感觉非常冤枉,如果是我自己操作失误也就算了,谁会想到尾舵方向能弄错呢?郁闷归郁闷,下面还要飞Protos 500,还是仔细检查一下这台机子的尾巴吧,本来Futaba的舵机和别家的方向就不一样。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是发现了问题:AR7210BX当中的尾巴修正和控里面的尾巴方向都反了。控的尾舵摇杆往左打,尾轴滑块应该往右跑,反之亦然。而我的则是同向运动,这还得感谢飞越的炸机,否则该炸的就是这家500了,那样损失更大。一切调整之后试飞,不得不说我被这架纯皮带驱动的机子给震撼了(老婆不在,否则一定拍视频),凤凰电调的缓启动让大桨从静止到全速运转的过程变得非常平顺,刚推油门时轻轻地“叽”一声听起来实在是太舒服了。整台机子飞起来相当安静,只有大桨切风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对于之前只飞过齿轮传动的450的我来说,区别真的太大太大!只飞了6分钟就爱上了这台500。

没有视频就用图片代替吧,没有D90,大家凑活看吧

最喜欢这个角度,就是没有背景虚化

天气不错

总的来说,虽然有450炸机的郁闷,但500的成功试飞以及它给我带来的畅快淋漓的感觉让我的心情不是那么的糟糕。回到家里把450仔细清理了一边,该换的换,该检查的仔细检查。就这样,周五又一次出发了。第一块电池飞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到了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开始有点嘚瑟,想飞的远一点,结果发现机器短暂的失去动力,然后又恢复。我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就降了下来。上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就没这么幸运了,飞远之后感觉飞机不受控,最终失去动力栽倒地上。虽然是草地也切了熄火,但大桨直插地面,最终刚换三轴在只飞了两个起落之后再次集体牺牲,这次还损失了一颗KST 215舵机的齿轮,因为拨动舵机臂的时候已经感到明显的卡顿。得,又是十几美元木有了,这次感觉比上次还要冤,因为设置都对了,问题出在无线电系统上。后来回家测试发现是接收机的问题,我的测试方法很简单,把控放在三楼的卧室,设置成自动旋转舵机,然后我把接收插上电,先是走到二楼客厅,没问题,然后再到一楼,甚至到了车库里,把一楼和车库之间的门关起来,都没问题。可当我用手一摸天线的时候就发现没信号了,接收机的灯熄灭,手一拿开又好了。于是我就握着天线走到二楼,发现问题如故。换了一个新的接收,就算在一楼车库怎么握着都没事。现在真相大白,就是这个破接收搞的,害我损失了时间和金钱。

无论如何,问题发现了就好,下次试飞一定和老婆一起,在飞行之前做好拉距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最后上一张当天飞nCP S的照片,这小机子是我到目前为止成功翻的第一架真机,因为没有压力哈哈。

网友:
楼主谈飞行感受真仔细

网友:
上天之前检察好哦!

网友A:
美帝的空气果然还是比天C好太多了。飞行前的调试不能马虎

网友:
好幸福呀,美国

网友:
教科书式的蓝天白云啊

网友B:
我看到的好都是与飞机无关的是怎么回事,场地、蓝天、白云,当然首张图台灯也不错,很有质感。

网友C:
室内调机的时候应该把舵和补偿方向全都测试完整啊。。。

最近调一台6s的X3,我最后装桨之后上3s电池,50油门定速(桨转很慢),各个方向前后左右摇摆,应该能感受到轻微的矫正力。

网友:
XX的天真蓝

网友D:
天气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帝的空气果然还是比天C好太多了。飞行前的调试不能马虎

这是现在美帝相对我朝为数不多的几个优势之一了,主要是因为没有基础工业产生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好都是与飞机无关的是怎么回事,场地、蓝天、白云,当然首张图台灯也不错,很有质感。

重点是飞机啊,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调机的时候应该把舵和补偿方向全都测试完整啊。。。

最近调一台6s的X3,我最后装桨之后上3s电池,50 ...

以前都会仔细检查的,这次大意了,哎,感觉完全没有用心去做事情。。

网友E:
依据论坛的表现,这文章可以受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现在美帝相对我朝为数不多的几个优势之一了,主要是因为没有基础工业产生污染。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美国玩航模要注册吗?我在加拿大,以前玩小的飞机随便找个地方都能飞,现在玩500级了,想找个专业场地,应该都需要注册吧。

网友G:
一看图片就知道在国外…一看评论…果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据论坛的表现,这文章可以受精了

我申请的精华帖比较多了,这个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美国玩航模要注册吗?我在加拿大,以前玩小的飞机随便找个地方都能飞,现在玩500级 ...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is launching its drone registration system on Dec. 21, 2015. Any drone that weighs between 0.55 pounds (250 grams) and 55 pounds (25 kilograms) will need to be registered. There's a $5 fee to register, but the FAA will refund your money if you register before Jan. 20, 2016.

好像就是无人机需要注册,电直和固定翼没说,而且我都是在我们这里飞行俱乐部的专用飞场飞,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图片就知道在国外…一看评论…果然…

主要是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