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表现不佳的500重获新生

楼主(2017-05-14):
我的亚托500买来后由于本人手法不好感觉像块石头一样难飞。
电机先后换了3种,现在是用花牌3520好盈100V3电调,大桨转速2800转已经非常高了!
问题来了!
一直以为100油门电机能表现最暴力。可是,飞机大吼着升空切3D还是掉转。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我看其他模友飞500动力表现好多了。
肯定设置有问题
于是重新设置电调,改成储存定速模式,定速80升空开翻,像换了一架飞机!
还是这双手轻松的驾驭起石头……翻!
差点被我放弃的500重获新生!

网友A:
你100有门在掉转电调怎么给你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00有门在掉转电调怎么给你补

误区以为100油门很牛,其实到了尽头已经没有后劲了

网友:
100油门你基本把电调和电机逼到死角了,设置定速的时候都不会让你设置到极限的。

网友B:
问下楼主你是500pro dfc么?我也有个花牌的3520,不知道能不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你是500pro dfc么?我也有个花牌的3520,不知道能不能装上

我是500E 最早的亚托500,3520 电机直径粗一点,高度短一点。动力强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好!

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500E 最早的亚托500,3520 电机直径粗一点,高度短一点。动力强劲!

500e基本跟500pro差不多,回头去换个试试看,夏天了,虫子电机实在太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区以为100油门很牛,其实到了尽头已经没有后劲了

对呀

网友D:
不定速可以这样搞,定速还用100就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定速可以这样搞,定速还用100就不太合理

原来设置不定速100油门,螺距控制不好就掉转,严重时掉高度!
定速看上去转速不高,电调补转的结果确保转速基本稳定,飞机的操控明显改善非常满意。

网友E:
这帖子为什么是精华??

网友F:
恭喜楼主帖子变精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帖子变精华了。

谢谢!
我的500真出乎意料变得好飞了,非常惊喜
金脑2救机也完美实现。

网友G(2017-08-18):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你是500pro dfc么?我也有个花牌的3520,不知道能不能装上

500E是直齿,500pro是斜齿。一样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误区以为100油门很牛,其实到了尽头已经没有后劲了

没射桨?好幸运那。100A电调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射桨?好幸运那。100A电调都没事。

转速2800很高了,幸运的是没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0E是直齿,500pro是斜齿。一样吗

齿可以换啊,已经装上去了

网友:
这样就精华了?

网友(2018-01-22):
引用 楼主:
原来设置不定速100油门,螺距控制不好就掉转,严重时掉高度!
定速看上去转速不高,电调补转的结果确保转速 ...

楼主,我不是很明白
定速时候,不设置油门100%可以理解到。
我怎么不定速时候,不设置油门100呢?

还有,储存定速和定速有什么不同?

网友H:
直接改了这个,尾巴发现脱俗

网友H:
最近改了这个,尾巴表现脱俗.(上面的回复错字连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改了这个,尾巴表现脱俗.(上面的回复错字连篇)

越作越漂亮了

网友:
为什么储存定速和精灵定速区别这么大。储存定速只能用一种电池的。

网友:
设置为100油门的是凤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改了这个,尾巴发现脱俗

你改的张紧轮结构非常好打算模仿。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的张紧轮结构非常好打算模仿。感谢分享

你最好改第二种方案的那个,第一种方案效果差一些。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   不要100   要留有余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为什么是精华??

可能是解决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肯定会有人不知道而且有可能以后会犯的错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解决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肯定会有人不知道而且有可能以后会犯的错误的问题吧。

飞行员回答非常正确,我发帖就是让模友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