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里面的十字盘爆发力一般默认就好还是要设置成多少值

楼主(2017-05-14):
550直升机用k8陀螺仪,里面的十字盘爆发力一般默认就好还是要设置成多少值,知道的师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飞固定翼的路过帮顶,核心问题楼下解答,谢谢!

网友A:
看你一般是怎么样飞的,如果航线,悬停多就默认,如果飞钟摆,侧摆,暴力点的就30-60左右。

网友B:
这么好的飞机,大桨不是F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飞机,大桨不是FK

屌丝一个,技术不好,

网友C:
这个你可以30 40 50 60每个值试一下。我飞450L,从30调到了60,钟摆可以明显感觉到,螺距变化太快,速度太快,有点顶不住。我手法太烂,最后调回了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可以30 40 50 60每个值试一下。我飞450L,从30调到了60,钟摆可以明显感觉到,螺距变化太快,速度太 ...

有空是我试试,我现在调了风格50,敏捷100 感觉跟MB比飞机飞起来还不是很干脆。

网友:
头罩好评

网友E:
不错,我也飞5.5,我的爆发力是35,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可以30 40 50 60每个值试一下。我飞450L,从30调到了60,钟摆可以明显感觉到,螺距变化太快,速度太 ...

刚才把爆发了调到了30果然钟摆舵机速度快好多。感觉这个东西就像个加速器。等下次外场试飞了。之前我居然一直用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也飞5.5,我的爆发力是35,很爽

用的k8吗?,能发个你的参数照片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k8吗?,能发个你的参数照片吗?感谢

手机上没有,你可以加我QQ601732644,改天发给你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kbar 用在550上稳定不?是什么样的kbar 我也想买个用在550上?

楼主:
还可以,我用的大k8带定速的

网友:
我调的40,供参考

网友F(2017-06-27):
老兄 爆发力在哪里 我怎么 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兄 爆发力在哪里 我怎么 没找到

十字盘选项那个博士帽里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字盘选项那个博士帽里面

好了 谢谢  刚刚试飞了下5.5 机大声音大  我的小心脏还在彭彭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了 谢谢  刚刚试飞了下5.5 机大声音大  我的小心脏还在彭彭跳

感觉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怎么样

上天了 我怎么有点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天了 我怎么有点不敢飞了

这飞机稳,安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飞机稳,安逸

稳是挺稳的  不知道 你的震动多大 我刚实验了下 不带大小桨 600到700了

网友:
看来这个周末我也要仔细调调手感了

网友(2017-10-20):
引用 网友D:
有空是我试试,我现在调了风格50,敏捷100 感觉跟MB比飞机飞起来还不是很干脆。

试一试TGZ380,锁尾很硬的陀螺,山寨的老款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