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C4GS上手使用测评

楼主(2017-05-14):
我使用的车是HSP94123,模友们都知道,HSP的车虚位都比较感人,所以长久以来,这辆车几乎没有很爽的飙过,最近看到乐迪的活动,四通控,接收机带陀螺仪,关键是价格还很便宜,所以果断下手了。
先说下这款控,个人觉得,重量比较轻,油门的和方向的手感偏软(和我的富斯GT2相比)
接线就不说了,按照说明设置陀螺仪为使能,前进方向有效,三通道旋钮用于调整陀螺感度。
下面直接上外场视频,归纳来说就是,陀螺仪对于车子跑直线稳增效果比较明显,高速过弯稳定性也有所增强,但是陀螺感度调节太高在高速跑时会出现方向抖动,所以需要调节一个适合的值,这时候三通道旋钮用于陀螺仪感度就很方便了。

网友A:
比较关心失控问题解决了没. rc4g有bug, 先开控再开机10次总有1,2次会失控,恼火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失控问题解决了没. rc4g有bug, 先开控再开机10次总有1,2次会失控,恼火死了.

一般使用先开控再开机是和失控没关系,请检查下给接收机供电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可以提供更多信息给我们售后,进一步帮你找到原因。
售后 qq:   2850416975 2850416973

网友(2017-08-12):
买控还是买口碑好的相对靠谱!失控时内心是千万头草泥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