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t电机复活……

楼主(2017-05-14):
这次炸得有点厉害了,机臂断了,电机的电源线也炸 断了,

网友A:
玻纤的机架呀。
电机弄得挺整齐,手艺棒。

网友:
什么电机啊  绕线好赞

网友:
这是什么电机啊,蓝色的线好骚

网友B:
这电机是自己绕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自己绕线的么??????

不是( ω )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玻纤的机架呀。
电机弄得挺整齐,手艺棒。

不是玻纤 是碳纤复合 比碳纤更轻 感觉强度比纯碳的差一点 几次轻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玻纤 是碳纤复合 比碳纤更轻 感觉强度比纯碳的差一点 几次轻炸没问题

呃……这东西玩儿电直的时候就被骗过,告诉我是碳纤,结果我打孔的时候才发现,就是玻纤两面贴的一层碳纤皮……强度略强于玻纤,重量比碳纤重,就是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