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飞控刷固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14):
由于第一次用f4飞控,胡乱设置了一番,结果好像关了眼气串口的什么东东了,现在想刷固件但是驱动总存在问题,在线求解,驱动无论怎么安装都不行,

网友A:
短接boot来刷

网友B:
用zadig 替换驱动

网友C(2017-10-04):
还是没看懂!

网友D:
我也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用dfu模式来刷写

网友F(2020-01-08):
各位大神 我买的富斯IA6B接收机 可以用F4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