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的无刷电机是怎样防尘的?

楼主(2017-05-14):
请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的无刷
电机
是怎样防尘的?那些 KT 板机的无刷电机是直接裸露在外面的,几个起落,就发现无刷电机里面的线圈粘有尘土。你们的无刷电机是怎样防尘的?是否有无刷电机的防尘罩这样的东西?

网友A:
无刷 不排水不怕灰尘 飞吧 没事

网友B:
从来不防尘,这玩意儿皮实的很~ 放心玩吧!

网友C:
用的密封轴承,其他部位,一般粉尘影响不大

网友D:
从来不管的

网友E:
飞机的无刷电机工作环境可以说非常好了。车用无刷都不怕灰 更别说飞机了

网友F:
只能说你那里条件太差,一般情况没人觉得灰太多钻进电机的。

网友G:
密封应该没多大事

网友H:
炸泥巴里面,水冲冲,晒干
就这样用呗,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坏了再买呗

网友I:
肯定不用管。

网友J:
和穿鞋一个道理,落了灰也照样能穿不影响走路,实在不想沾灰那就走干净点的路
灰尘只会对电机轴承有可能产生影响,但轴承都是有防尘盖的而且充满润滑脂,灰尘是进不去的。除非时间太长了,润滑脂都干了灰尘才有可能进去,但那时即便灰尘不进去也该换轴承了,没有润滑轴承很快就坏。

网友K:
没必要吧。。。。。。

网友L:
那些缝隙可以散热,很好

网友M:
应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