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最大的穿越机 28寸的桨 16公斤

楼主(2017-05-14):
转播的;

这个直观感觉

这个直观感觉

空中翻筋斗

空中翻筋斗

网友:
不得不服老外的创意和动手能力

网友:
这PID,哈哈,不跟手

网友:
这是被哆啦A梦的放大光束照过的穿越嘛?

网友:
这威力堪比700直机了

网友:
大四轴啊

网友:
这要炸个鸡,砸多大的坑啊

网友:
四合一血滴子!

网友A:
大型飞机转动惯量大了,最好是固定翼或者直机。多旋翼可能响应不够

网友B:
飞机做大了,没有必要上面的GO和摄像头也成比例放大吧!有地方卖那么大的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做大了,没有必要上面的GO和摄像头也成比例放大吧!有地方卖那么大的狗吗?

这个似乎是刻意的去复制 一个小四轴;按比例放大的; 所有狗也是大号狗

楼主:
•        Modeled after the XR Element
•        4:1 scale (meaning for every quarter inch on the original, we made one inch on the giant quad)   按比例放大
•        Frame is made of wood, but super durable (as witnessed from our first video) 木头做的框架,涂装是伪造碳纤的
•        Standoffs are made out of dowlrod, and everything is held together with bolts 螺钉固定
•        Used four 28x9.2 Carbon fiber props
•        Started using two Tattu 12,000mAh, but then moved to using two Tattu 26,000mAh batteries, and we flew about 20-30 minutes of flight (and there was still some juice left in the batteries when we were done!) 电池
•        Total weight with everything loaded (including the batteries) was 36 lbs.
•        Used four 80amp ESCs     电调
•        Used an Eagle Tree Vector system for aerial video   控制飞行+OSD  ;大小鸡通吃
•        Used a RunCam Swift 摄像头

网友:
这哪门子的穿越啊!!!都能直接撞过去了啊

网友:
等比例放大 纯玩乐

网友:
已炸啦啦啦

楼主:
没错的; 开始他们也是大家的毕竟之路,炸鸡,大致他们如下总结的
After some trial and error, we replaced the Kombiniflight controller with a full-sized Vector flight controller. With thisreplacement, the giant quad flew beautifully! We also increased the rates toget it to maneuver better. Initially the giant drone took flight with two12,000mAh batteries and then upped the ante with two 26,000mAh batteries. Thebeast flew like butter; especially with the 26,000mAh batteries.
用了个Kombini 飞控,导致的炸鸡; 换了Vector 飞控就搞定了; 换飞控后大家伙飞的很美, 增加了控制率来改善机动性, 换了大电池。。。。。。

楼主:
惨叫+绝望的时刻

大刀砍草坪

crash

crash

啊啊

啊啊

网友:
这是要穿越时空啊!

网友C:
歪果仁 真会玩

网友D:
找到了制作过程的视频; 回头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