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推油门飞机左旋求助

楼主(2017-05-14):
亚拓450 推油门飞机左旋求助,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调机?

楼主:
悬停 功能还行,就是一推油门就会左旋,并且推得越猛左旋的越厉害

网友:
左旋说法不对,尾巴左旋还是头左旋?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转速不够高引起。3d转速高尾巴就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转速不够高引起。3d转速高尾巴就稳。

哦。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你。我再调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你。我再调机试试看

螺距减小,高转速小螺距尾巴不摆,大螺距低转速尾巴容易摆,锁尾舵机用高速的效果好点

网友:
楼主  尾巴反了啦  一推油门 就自己转  尾巴自修正反了

网友:
锁尾舵机臂中立点要合适,舵机臂长度,锁尾感度,都有干系!

网友A:
对哦,还有尾拉杆,尾拉杆是刚性碳杆还是铁丝?也有少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哦,还有尾拉杆,尾拉杆是刚性碳杆还是铁丝?也有少许影响

尾拉杆是碳杆,强度比铁丝好很多。还有一个问题是尾舵机连接位置用外还是内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拉杆是碳杆,强度比铁丝好很多。还有一个问题是尾舵机连接位置用外还是内孔?

舵机臂短,力大速度慢;;舵机臂长,力小速度快

你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