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穿越机录视频。如果不使用dvr。

楼主(2017-05-14):
现在手上有小飞手,穿越机,雨燕摄像头,视频不能存下来。

网友A:
不使用DVR。。难道用手机对着屏幕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DVR。。难道用手机对着屏幕录么。。

那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咯

网友:
买个HMDVR直接接小飞手就可以啦

网友:
买个uvc接收,在手机上装个app,然后用手机录

网友B:
提醒一下,HMDVR现在的版本在图传信号稍弱时会不断闪黑。刷固件解决不了,是一个原件使用了次品,不知道厂家什么时候能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HMDVR现在的版本在图传信号稍弱时会不断闪黑。刷固件解决不了,是一个原件使用了次品,不知道厂 ...

那用什么比较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HMDVR现在的版本在图传信号稍弱时会不断闪黑。刷固件解决不了,是一个原件使用了次品,不知道厂 ...

说得没错,miniDVR和HMDVR都买了,miniDVR退掉了,HMDVR目前准备扔掉,都是垃圾!
小飞手看到的效果,录出来全部变垃圾效果
估计最终还是得入肥鲨.............唉

网友:
挂运动相机

网友D:
?spm=a2h3j.8428770.3416059.1走我的路吧。。这就是用手机录制的小肥手屏幕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pm=a2h3j.8428770.3416059.1走我的路吧。。这就是用手机录制的小肥手屏幕的效果

飞的不错,请问手机如何固定在小飞手上面的?
DIY支架?还是手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m=a2h3j.8428770.3416059.1走我的路吧。。这就是用手机录制的小肥手屏幕的效果

好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的不错,请问手机如何固定在小飞手上面的?
DIY支架?还是手持,呵呵?

形容不出来。其实不舒服。。。为了录像而已。

小肥手摆在前面,手机摆在小肥手前面。。。我坐着。。。大概就这个意思。小肥手和手机想办法支撑起来就是了。

网友:
效果一般。因为镜头录制屏幕的时候会变色。。。还是不如DVR。。。但是DVR其实录下来画质也很渣。。而且醉醉致命的是,DVR都是30帧。。其实有卡顿感。这也是我懒得用DVR的原因。就流畅度而言。不如手机录屏幕。。色彩而言DVR还原度更高。

楼主:
多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B:
Eachine ProDVR国内不知道为什么买不到了,国外电商可以买到。
但是现在能买到的主板版本是1.6,和HMDVR一样有闪黑问题。可能是厂家为降低成本用了便宜的视频解码IC导致。

如果能买到主板是1.4的旧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外国朋友反应做工不如HMDVR。

总之,微型穿越我自己觉得可以用HMDVR拆壳直接绑在飞机上,重量只增加几克。

这样HMDVR也不会闪黑和雪花,暂时没发现更好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chine ProDVR国内不知道为什么买不到了,国外电商可以买到。
但是现在能买到的主板版本是1.6,和HMDVR ...

好厉害,致敬

楼主:
我从淘宝上看到一个肥鲨的摄像头能录像,30侦600线三百七一个合适不?

网友:
看起来不错,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得没错,miniDVR和HMDVR都买了,miniDVR退掉了,HMDVR目前准备扔掉,都是垃圾!
小飞手看到的效果,录 ...

肥沙录的并不好 可以把hndvr装到穿越机上 效果跟眼镜里看到的差不多 追求效果还是 上运动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肥沙录的并不好 可以把hndvr装到穿越机上 效果跟眼镜里看到的差不多 追求效果还是 上运动相机

我之前试过摄像头直连dvr,效果也是很差的,就是不黑屏有机会再仔细测试一下

网友(2017-12-04):
引用 网友D:
?spm=a2h3j.8428770.3416059.1走我的路吧。。这就是用手机录制的小肥手屏幕的效果

你这是啥摄像头啊 看着很棒

网友:
飞机上挂狗啊

网友:
曾经录了一段时间的视频,发现从来都不会去看,之后就再也不录了

网友:
挂个运动相机或者挂个狗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