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模友们轴承胶有没有必要上

楼主(2017-05-14):
450有必要上轴承胶吗 还有个问题 450用243螺丝胶是否可以

网友A:
没必要,我500都没用

网友B:
我也没怎么用

网友C: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D:
轴承胶?干嘛的?求指教?

网友E:
看了楼上回复我明白了 退魔

网友F:
为何不用轴承胶?我基本都用的,安装轴承点一点648。至于螺丝胶,450用222就可以了 不然243难拆 太紧了

网友D:
只用螺丝胶,轴承从来不粘

网友G:
看部位的好吧。。高转速的位置还是上吧。。否则打滑了就要命了。

网友H:
听说电机轴承最好来一点和电机轴紧固才不会磨坏轴,我也懒得搞,飞机在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