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C版块来的有点晚啊

楼主(2017-05-15):
今天点开一看,有这个版块,真心不错,现在航模也回全运会,希望论坛越办越好,大家多交流技术,坐地留名吧。

网友:
禁 飞了,咋办

网友:
愿越来越好

网友A:
哪位大神给小弟说下,如何保证直机垂直拉起时不受侧风的影响,F3C的第一个动态动作,双蜡烛翻滚,如果只有侧风,拉起后为保证前后的竖直,那么整体螺距为0,这时候如果碰到很强的侧风,感觉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去顶住侧风啊~~打副翼只是提供了横滚力矩,并没有提供侧向力啊,纠结中。

有哪位大牛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给小弟说下,如何保证直机垂直拉起时不受侧风的影响,F3C的第一个动态动作,双蜡烛翻滚,如果只有 ...

同发愁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没人解答就只能自己想了。3C比赛评分是扣分。据说轨迹站50%,姿态站25%,圆滑优美站25%。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打副翼让飞机侧一点,牺牲一点姿态分,保轨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发愁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没人解答就只能自己想了。3C比赛评分是扣分。据说轨迹站50%,姿态站25% ...

副翼没用啊?毕竟零螺距才能保证垂直爬升啊,打副翼只是翻滚,提供不了侧向力修正啊?

感觉那段主要靠惯性了,只能前面航线和拉起的圆弧段保证直线就好了,剩下的听天由命了

网友B:
顺风或者逆风的时候也不是零螺距啊。零螺距只适用无风条件。
要不就是爬起时稍微倾斜。上升时让风给你吹正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风或者逆风的时候也不是零螺距啊。零螺距只适用无风条件。
要不就是爬起时稍微倾斜。上升时让风给你吹正 ...

顺风、逆风就好了。关键我们这边常常纯侧风,百思不得其解如何打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风、逆风就好了。关键我们这边常常纯侧风,百思不得其解如何打舵。

从力学上分析,如果是纯侧风,只有旋翼面垂直于风向才可以做到正上正下,但这样又无法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只有让它顺着侧风漂了,不过如果比赛时是侧风,大家都一样漂。。如果纯侧风时旋翼面不是垂直于风向,而是有一定角度,显然任何的螺距操作都会让轨迹产生水平方向的移动。

一个设想是在拉起前瞬间(或拉起半圆弧过程中)形成一个小的逆风的侧向速度,这样可能轨迹上会好看一些,只是猜想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力学上分析,如果是纯侧风,只有旋翼面垂直于风向才可以做到正上正下,但这样又无法完成这个动作。所以 ...

看高手们的视频,只要不是纯侧风,就带一点点螺距,然后压一点点副翼,刚好能直上直下,但是估计得练过很多天气才能手上很到位地给舵,总之风一大,业余的和专业的高下立现了,侧风天里能飞好更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D(2017-11-26):
引用 网友A:
看高手们的视频,只要不是纯侧风,就带一点点螺距,然后压一点点副翼,刚好能直上直下,但是估计得练过很 ...

对于侧风来说,如果拉起以后就只能任风摆布了,要做好这个动作需要在飞机垂直上升前给予飞机一个往风来方向的倾斜趋势,也就是说拉起是往风来的方向倾斜的,倾斜角度大小根据风力来调整,这样才能保证进入点和改出点在同一个位置。如果从航线端头看的话,整个拉起是斜的,但是从飞手的角度看就不太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侧风来说,如果拉起以后就只能任风摆布了,要做好这个动作需要在飞机垂直上升前给予飞机一个往风来方 ...

多谢高手指点,醍醐灌顶, 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感谢感谢。